[开发工具] 解决IAR printf函数输出中文字符乱码问题

楼主(2023-03-31):
首先看一下IAR的中文字符的坑
这会对调试造成很大的干扰,因为眼见不一定为实。
你所期望的中文打印输出都成了乱码,心在滴血。。。。
解决方法详细,纯属个人摸索
1.新建notepad++文件,编码方式选择
然后复制以前文件的代码到到新建的文件里,在IAR界面里关闭显示不正常的文,然后notepad++另存文件,替换掉原有显示不正常的文件。
同时确保IAR本身的编码和文件的编码一直,在TOOLS->Options->Editor里
最后重新加载文件(也可以重启IAR)。
下面可以看到显示正确

右键再检验一下,这样就对了。

  Scrazy著

网友A(2024-04-15):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B: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C: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D: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E:
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

网友F: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G: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

网友H: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I: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J:
电容工作在额定的纹波电流下

网友K(2024-08-31):
在 IAR 环境下,使用 printf 函数输出中文字符时可能会遇到乱码问题,这通常是由于编码不一致导致的。

网友L:
是不是设置编码导致的乱码

网友M:
通过串口助手查看printf输出的中文字符

网友N:
以考虑使用第三方库

网友O:
旧版本中使用的fputc函数在新版本中可能不再兼容。

网友P:
源代码文件的编码、编译器的预期编码和终端或显示设备的编码不一致。

网友Q:
如果源代码中的中文字符是以UTF-8编码的,而终端或显示设备使用的是其他编码方式(如GB2312、GBK或GB18030),则会出现乱码。

网友R:
同时确保IAR本身的编码和文件的编码一直,在TOOLS->Options->Editor

网友S:
如果发现某个函数(如fputc)在新版本中无法正常使用,可能需要替换或更新该函数的实现。这可能涉及到修改或重新编写相关的源代码。

网友S:
通常情况下,UTF-8编码是比较通用的选择。

网友T:
正确的编码格式,如 UTF-8。

网友U:
有时直接使用printf函数输出中文字符可能会出现乱码。可以考虑使用其他方式输出中文字符,例如使用自定义的输出函数。

网友N:
使用%s来输出字符串,而不是直接输出中文字符。

网友V:
Character set是否设置为Multi-byte character set。

网友W:
有些嵌入式设备可能不支持某些字符集

网友O:
如果使用GB2312编码的中文字符,确保源代码文件也是以GB2312编码保存的。

网友X:
如果仍然出现乱码问题,可以尝试使用wchar_t类型的宽字符和相应的宽字符函数(如wprintf)来输出中文字符。

网友Y:
如果输出仍然是乱码,可能是控制台使用的字体不支持中文。

网友Z:
同时确保IAR本身的编码和文件的编码一直

网友AA:
终端或显示设备支持中文字符。

网友AB:
标准的C库函数printf可能没有针对中文字符串进行优化。

网友AC:
使用 %s 来输出字符串。

网友AD:
如果源代码文件使用UTF-8编码,那么终端也应该设置为UTF-8编码。

网友AE:
#include <stdio.h>

void print_utf8(const char *str) {
    while (*str) {
        if ((*str & 0x80) == 0) { // 单字节字符
            putchar(*str++);
        } else if ((*str & 0xE0) == 0xC0) { // 双字节字符
            putchar(*str++);
            putchar(*str++);
        } else if ((*str & 0xF0) == 0xE0) { // 三字节字符
            putchar(*str++);
            putchar(*str++);
            putchar(*str++);
        }
        // 更多字节的情况可以继续添加
    }
}

int main() {
    print_utf8("中文输出测试");
    return 0;
}

网友AF:
确认你的目标系统(如微控制器)是否支持所需的字符集。

网友AG:
一个接地是控制集成电路及其相关无源器件连接的接地,

网友AH:
同时,确保iar本身的编码和文件的编码始终在工具->选项->编辑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