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简单的滑动平均滤波器

楼主(2023-03-31):
滑动平均滤波器在工程中十分常见,这里用C语言设计一个灵活的滑动滤波器库函数,十分简单易用,并且滤波器不使用for循环,大大减少了代码运行时间。
并且滤波器可以使用malloc自动申请内存,也可以不使用malloc函数,然后自己添加数据cache.
  • 滤波效果验证
在长度为10000的幅值为1的正弦波上叠加幅值为1均值为0的噪声,滑动窗口为100,效果如下:

/*
* @Author: luoqi
* @Date: 2022-03-15 09:59:42
* [url=home.php?mod=space&uid=778419]@last[/url] Modified by: luoqi
* @Last Modified time: 2022-03-15 10:08:42
*/

#ifndef _SLIDING_AVERAGE_FILTER_H
#define _SLIDING_AVERAGE_FILTER_H

#define SLIDING_AVERAGE_FILTER_USEING_STDLIB  1

typedef struct _sliding_average_filter
{
    int w_size;
    int head;
    float sum;
    float *cache;
} SlidAveFilterObj;

void sliding_average_filter_init(SlidAveFilterObj *filter, int w_size);

float sliding_average_filter(SlidAveFilterObj *filter, float k);

int sliding_average_filter_cache_add(SlidAveFilterObj *filter, float *cache, int w_size);

#endif

/*
* @Author: luoqi
* @Date: 2022-03-15 10:01:18
* @Last Modified by: luoqi
* @Last Modified time: 2022-03-15 15:52:19
*/

#include "sliding_average_filter.h"

#ifdef SLIDING_AVERAGE_FILTER_USEING_STDLIB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endif

void sliding_average_filter_init(SlidAveFilterObj *filter, int w_size)
{
    #ifdef SLIDING_AVERAGE_FILTER_USEING_STDLIB
     filter->cache = (float*)malloc(sizeof(float) * w_size);
     memset(filter->cache, 0, sizeof(float) * w_size);
    #endif

    filter->w_size = w_size;
    filter->sum = 0;
    filter->head = 0;
}

float sliding_average_filter(SlidAveFilterObj *filter, float k)
{
    filter->cache[filter->head] = k;
    filter->head = (filter->head + 1) % filter->w_size;
    filter->sum = filter->sum + k - filter->cache[filter->head];

    return (filter->sum / (float)filter->w_size);
}

int sliding_average_filter_cache_add(SlidAveFilterObj *filter, float *cache, int w_size)
{
    filter->cache = cache;
    filter->w_size = w_size;
    return 0;
}

网友A:
滑动平均滤波器是一种基本的数字滤波器,它可以用于降低时间序列中的高频噪声。

网友B:
可以使用加权平均值或者指数加权平均值等其他的滤波方法。

网友C:
基本思想是在输入信号上取一段时间窗口,然后计算这个时间窗口内数据的平均值作为输出值。在每个时刻,移动窗口向前移动一个时间步长,然后再次计算平均值。

网友D:
使用的是简单平均值作为滤波器的输出

网友E:
滑动平均滤波器是一种简单的数字滤波器,用于将噪声信号平滑化。

网友F:
非常适用于实时应用,如传感器数据的滤波。

网友G:
使用C语言实现滑动平均滤波器的示例代码

网友H:
滑动平均滤波器用于将噪声信号平滑化。

网友I:
滑动平均滤波器是一种常用的数字滤波器,它可以有效地抑制噪声,平滑输入信号的变化,从而提高信号的信噪比

网友J:
均值滤波,挺常见的

网友K(2023-07-06):
基本思想是在输入信号上取一段时间窗口,然后计算这个时间窗口内数据的平均值作为输出值

网友L:
在每个时刻,移动窗口向前移动一个时间步长,然后再次计算平均值。

网友M:
搞低功耗的 都是高手!

网友N:
STM32F030C8T6还支持时钟门控特性,可以通过控制外设时钟的开关来降低功耗。

网友O:
在低功耗待机模式下,CPU和外设都处于关闭状态,唯一的唤醒源是唤醒引脚。这种模式可以在长时间不需要处理器进行操作的情况下,极大地降低功耗。

网友P:
只知道进STOP模式

网友Q:
STM32F030C8T6支持低功耗运行模式,可以通过设置相关的寄存器进入低功耗运行模式,从而降低功耗。

网友Q:
为了获得最佳的低功耗效果,需要在程序设计和硬件电路设计等方面做出相应的优化。

网友R:
可以通过设置相关的寄存器进入低功耗待机模式。

网友S:
STM32F030C8T6 支持低功耗待机模式

网友T:
STM32F030C8T6具有丰富的低功耗特性,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来灵活地调整功耗。

网友U:
在低功耗运行模式下,主频降低、外设关闭等操作可以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V:
STM32F030C8T6 支持低功耗待机模式,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来灵活地调整功耗

网友V:
芯片低功耗了,相应的电路设计也要跟上

网友W:
进低功耗后能不能再度省电啊?

网友X:
滑动滤波优点在速度快

网友Y:
利用的是简略平均值作为滤波器的输出

网友Z:
在每一个时候,挪动窗口向前挪动一个时候步长,然后再次计较平均值。

网友AA:
如果 用多次滑动滤波的话会不会变得更平滑

网友AB:
采用移动平均滤波器对噪声信号进行平滑处理。

网友AC:
滑动均匀滤波器是一种简略的数字滤波器,用于将噪声旌旗灯号腻滑化。

网友AD:
可采用加权平均或加权平均等指标过滤方法。

网友AE:
相当合用于及时利用,如传感器数据的滤波。

网友AF:
多次平均的话会不会更准确?

网友AG:
弄低功耗的,都是妙手!

网友AH:
利用c说话实现滑动均匀滤波器的示例代码

网友AI:
为了获得最佳的低功耗结果,必要在程序设计以及硬件电路设计等方面做出响应的优化。

网友X:
滑动滤波可用于将噪声信号平滑化

网友AA:
滑动滤波不能完全消除噪声吧

网友J:
这期间如果出现个噪声特别大的怎么办?

网友H(2023-10-25):
动平均滤波器是一种基本的数字滤波器可以用于降低时间序列中的高频噪声。

网友AJ(2023-12-12):
我只知道怎么进入停止模式

网友AK: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AL: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