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接口中FSMC/FMC难点问题

楼主(2023-03-30):
一,FSMC简

FSMC,即灵活的静态存储控制器,能够与同步或异步存储器和 16 位 PC 存储器卡连接,STM32 的 FSMC 接口支持包括 SRAM、NAND FLASH、NOR FLASH 和 PSRAM 等存储器。
二,FSMC存储块
STM32F767的FMC将外部存储器划分为6个固定大小的256M的存储区域,如下图
如图:
FSMC分为4块,每块256M字节又被划分为4*64,即四个片选
NOR / PSRAM使用块1,共256M
NAND闪存使用块2,3,共512M
PC卡使用块4,共256M
三,存储块1(Bank1)寄存器
STM32 的 FSMC 存储块 1(Bank1)被分为 4 个区,每个区管理 64M 字节空间,每个区都
有独立的寄存器对所连接的存储器进行配置。Bank1 的 256M 字节空间由 28 根地址线
(HADDR[27:0])寻址。
这里 HADDR 是内部 AHB 地址总线,其中HADDR[25:0]来自外部存储器地址
FSMC_A[25:0],而 HADDR[26:27]对 4 个区进行寻址。
我们要特别注意 HADDR[25:0]的对应关系:
当 Bank1 接的是 16 位宽度存储器的时候:HADDR[25:1]对应 FSMC-A[24:0]。
当 Bank1 接的是 8 位宽度存储器的时候:HADDR[25:0]对应FSMC_A[25:0]。
比如外部存储器接到FMC_NE1上面,那么外部存储器的地址为HADDR[26:27] +FMC_A[25:0]=0x60000000+FMC_A[25:0]。
注:不论外部接 8 位/16 位宽设备,FSMC_A[0] 永远接在外部设备地址 A[0] 。
HADDR[25:0] 位包含外部存储器地址,由于 HADDR 为字节地址,而存储器按字寻址,所以根据存储器数据宽度不同,
实际向存储器发送的地址也将有所不同,如图:
一个地址对应一个字节的数据,所以64M字节的地址量,就可以表示64x8=512M的数据,也就是说外部储存器的最大容量为512M.
当 Bank1 接的是 16 位宽度存储器的时候:HADDR[25:1]对应 FSMC-A[24:0]。
:一个地址就可以操作一个字(16位)的数据那么就不需要26根地址线了,HADDR[0]就没有用到,所以: HADDR[25:1] = FMC _A[24:0] 。
即:
0000对应FSMC_A[0]=0 (2字节)
0010对应FSMC_A[0]=1 (2字节)
0100对应FSMC_A[1]=1 (2字节)

所以对应关系需要除以2,内部右移一位对齐
此时最低位没用,访问最低位需要使用UB/LB

当 Bank1 接的是 8 位宽度存储器的时候:HADDR[25:0]对应 FSMC_A[25:0]。
:一个地址正好可以操作一个字节(8位)的数据,需要26根地址线:那么 HADDR[25:0] = FMC _A [25:0]。

网友A(2024-02-05):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B:
缩短距离较近的电容的寿命

网友C: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D: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E: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F:
交流节点会引起特有的问题

网友G: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H: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