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FSMC扩展外部SRAM

楼主(2023-03-30):
软件主要涉及的就是FSMC的配置工作,涉及到几个结构体(这里都是以NOR和SRAM为例):
【FSMC_NORSRAMInitTypeDef】:前 13 个基本类型(unit32_t)的成员变量用来配置片选控制寄存器 FSMC_BCRx,后面两个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指针类型的成员变量分别用来配置寄存器 FSMC_BTRx 和 FSMC_BWTRx,设置读写时序参数。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FSMC_Bank;               //设置使用到的存储块标号和区号
  uint32_t FSMC_DataAddressMux;     //设置地址/数据复用使能,若设置为使能,那么地址的低 16 位
和数据将共用数据总线,仅对 NOR 和 PSRAM 有效
  uint32_t FSMC_MemoryType;          //设置存储器类型
  uint32_t FSMC_MemoryDataWidth;     //设置数据宽度
  uint32_t FSMC_BurstAccessMode;     //成组模式同步模式才需要设置
  uint32_t FSMC_AsynchronousWait;    //成组模式同步模式才需要设置
  uint32_t FSMC_WaitSignalPolarity;  //成组模式同步模式才需要设置
  uint32_t FSMC_WrapMode;            //成组模式同步模式才需要设置
  uint32_t FSMC_WaitSignalActive;    //成组模式同步模式才需要设置
  uint32_t FSMC_WriteOperation;      //设置写使能
  uint32_t FSMC_WaitSignal;          //成组模式同步模式才需要设置
  uint32_t FSMC_ExtendedMode;        //设置扩展模式使能位,也就是是否允许读写不同的时序
  uint32_t FSMC_WriteBurst;          //成组模式同步模式才需要设置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初始化片选控制寄存器FSMC_BTRx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FSMC_WriteTimingStruct;   //初始化写操作时序控制寄存器FSMC_BWTRx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FSMC_AddressSetupTime;      //地址建立保持时间
  uint32_t FSMC_AddressHoldTime;       //地址保持时间
  uint32_t FSMC_DataSetupTime;         //数据建立时间

  uint32_t 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总线周转期
  uint32_t FSMC_CLKDivision;           //分频系数
  uint32_t FSMC_DataLatency;           //

  uint32_t FSMC_AccessMode;            //模式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C程序这里仅给出sram.c程序,在STM32F103平台使用的话加入.h 函数声明和FSMC 固件库文件 stm32f10x_fsmc.c、stm32f10x_fsmc.h 文件即可。
【sram.c】:
//使用NOR/SRAM的 BANK 4,地址位HADDR[27,26]=10
//对IS61LV25616/IS62WV25616,地址线范围为A0~A17
//对IS61LV51216/IS62WV51216,地址线范围为A0~A18
#define Bank1_SRAM3_ADDR    ((u32)(0x60000000 | 0x08000000))

//初始化外部SRAM
void FSMC_SRAM_Init(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readWriteTiming;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GPIOF|RCC_APB2Periph_GPIOG|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F33;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F83;                                  //PORTE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03F;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043F;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0;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为1个HCLK 1/36M=27ns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地址保持时间(ADDHLD)模式A未用到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0x03;                 //数据保持时间(DATAST)为3个HCLK 4/72M=55ns(对EM的SRAM芯片)
    read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模式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3;//  这里我们使用NE3 ,也就对应BTCR[4],[5]。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FSMC_MemoryType_SRAM;//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存储器数据宽度为16bit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存储器写使能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 读写使用相同的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 读写使用相同的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 读写使用相同的时序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初始化FSMC配置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3, ENABLE);  // 使能BANK3

}

//在指定地址开始,连续写入n个字节.
//pBuffer:字节指针
//WriteAddr:要写入的地址
//n:要写入的字节数
void FSMC_SRAM_WriteBuffer(u8* pBuffer,u32 WriteAddr,u32 n)
{
        for(;n!=0;n--)
        {
                *(vu8*)(Bank1_SRAM3_ADDR+WriteAddr)=*pBuffer;
                WriteAddr+=2;//这里需要加2,是因为STM32的FSMC地址右移一位对其.加2相当于加1.
                pBuffer++;
        }
}
//在指定地址开始,连续读出n个字节.
//pBuffer:字节指针
//ReadAddr:要读出的起始地址
//n:要写入的字节数
void FSMC_SRAM_ReadBuffer(u8* pBuffer,u32 ReadAddr,u32 n)
{
        for(;n!=0;n--)
        {
                *pBuffer++=*(vu8*)(Bank1_SRAM3_ADDR+ReadAddr);
                ReadAddr+=2;//这里需要加2,是因为STM32的FSMC地址右移一位对其.加2相当于加1.
        }
}

网友A(2024-02-05):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

网友B: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C:
错误的比较大的Ⅵ乘积结果

网友D: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E:
使它们之间的电流通路尽可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