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Q2电压值与PMM的转换

楼主(2023-03-30):
#define CAL_PPM         20          // 校准环境中PPM值
#define RL                        5                // RL阻值
static float R0 = 6.00;         // 元件在洁净空气中的阻值

//得到ADC采样内部传感器的值
//取10次,然后平均
vu16 Get_ADCValue_MQ2(void)
{
        u32 val = 0;
        u8 times = 10;
        u8 count;
        for(count = 0; count < times; count++)
        {
                val += ADC_ConvertedValue[0];//获取DMA通道值
                delay_ms(5);
        }
        return val/times;
}

// 传感器校准函数
void MQ2_PPM_Calibration(float RS)
{
    R0 = RS / pow(CAL_PPM / 613.9f, 1 / -2.074f);
}

// MQ2传感器数据处理
float MQ2_GetPPM(void)
{
    float Vrl = 3.3f * Get_ADCValue_MQ2() / 4096.f;
        Vrl = ( (float)( (int)( (Vrl+0.005)*100 ) ) )/100;
    float RS = (3.3f - Vrl) / Vrl * RL;

        if(times_mq < 6000) // 获取系统执行时间,300ms前进行校准
    {
                R0 = RS / pow(CAL_PPM / 613.9f, 1 / -2.074f);
    }

    float ppm = 613.9f * pow(RS/R0, -2.074f);

    return  ppm;
}

网友A(2024-05-16):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B:
专门的滤波器来阻止交流噪声进入周围的电路

网友C:
电流型变换器电流检测电阻的公共接点和输出端电阻分压器的下端

网友D: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E:
引线长度就决定了其响应信号的波长

网友F:
数字电压表(DVM)或仪器来测量效率

网友G:
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

网友H:
滤波电容、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I: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J: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