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电子刹车怎么实现?

楼主(2023-03-30):
库里面的刹车函数ShortBrake_RunCaseBrake没有反应,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这个函数里面执行了什么内容。

网友B:
这个是在哪个芯片上的电机驱动例程?

网友C:
电子刹车应该是通过电机减速和静止实现的吧。

网友D:
单独运行控制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