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硬件IIC和软件IIC的比较

楼主:
STM32的硬件IIC和软件IIC都可以用来实现IIC通信,但它们有一些不同之处。
一、简单比较
A硬件IIC
硬件IIC是由STM32内部的硬件模块实现的,使用CPU的时钟信号来控制数据传输和时序,通信速度较快,可以达到几十MHz的速度。硬件IIC的实现相对简单,无需编写复杂的代码,因此在实现IIC通信时,硬件IIC通常是首选的方式。硬件IIC的主要优点有:
1速度快,可以实现高速通信;
2实现简单,无需编写复杂的代码;
3稳定性好,不容易出现通信错误。
B软件IIC
软件IIC是由CPUGPIO模拟实现的,通过CPU的软件来控制时序和数据传输,通信速度相对较慢,一般在几十kHz到几百kHz之间。软件IIC的实现相对复杂,需要编写复杂的代码,因此在实现IIC通信时,软件IIC通常是在硬件IIC无法满足需求时才采用的方式。软件IIC的主要优点有:
1可以实现多路IIC通信,硬件IIC一般只能实现单路通信;
2可以在STM32的任何GPIO上实现IIC通信,相对灵活;
3可以实现任意时序,更加灵活。
总的来说,硬件IIC和软件IIC各有优缺点,选择哪种方式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进行选择。如果需要高速通信,建议选择硬件IIC;如果需要多路通信或者灵活的时序控制,建议选择软件IIC
二、各自实现方式
A、硬件IIC
实现硬件IIC的代码需要使用STM32的内部硬件模块,具体步骤如下:
配置GPIO用于IIC通信,将SCLSDA引脚分别配置为复用推挽输出模式;
配置I2C控制器,包括I2C时钟频率、I2C地址、I2C工作模式等参数;
启动I2C控制器,并发送数据或接收数据。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STM32硬件IIC的代码实现,以STM32F1为例: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i2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 打开GPIOB和I2C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 配置PB6和PB7为复用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I2C1控制器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00;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100000;    // I2C时钟频率为100kHz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 启动I2C1控制器
    I2C_Cmd(I2C1, ENABLE);
}
void i2c_write_byte(uint8_t addr, uint8_t reg, uint8_t data)
{
    // 发送起始信号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发送设备地址和写命令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addr,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发送寄存器地址
    I2C_SendData(I2C1, reg);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发送数据
    I2C_SendData(I2C1, data);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发送停止信号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uint8_t i2c_read_byte(uint8_t addr, uint8_t reg)
{
    uint8_t data;

    // 发送起始信号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发送设备地址和写命令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addr,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发送寄存器地址
    I2C_SendData(I2C1, reg);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发送重复起始信号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发送设备地址和读命令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addr, I2C_Direction_Receiver);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 读取数据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DISABLE);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data = I2C_ReceiveData(I2C1);

    return data;
}
以上代码实现了STM32硬件IIC的初始化、写入一个字节和读取一个字节的操作。其中,i2c_init()函数用于初始化I2C控制器和GPIOi2c_write_byte()函数用于写入一个字节,i2c_read_byte()函数用于读取一个字节。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需要修改这些函数来实现不同的IIC操作。

B、软件IIC
实现软件IIC的代码需要通过GPIO模拟IIC时序,具体步骤如下:
配置GPIO用于IIC通信,将SCLSDA引脚分别配置为推挽输出模式;
实现IIC起始信号、停止信号、发送ACK信号、发送数据、接收数据等操作;
编写具体的IIC外设读写函数,根据需要调用起始信号、停止信号、发送数据、接收数据等操作。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STM32软件IIC的代码实现,以STM32F1为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define IIC_SCL_H()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6)    // SCL线置高
#define IIC_SCL_L()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6)  // SCL线置低
#define IIC_SDA_H()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7)    // SDA线置高
#define IIC_SDA_L()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7)  // SDA线置低
#define IIC_SDA_READ()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7)  // 读取SDA线状态
void ii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打开GPIOB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配置PB6和PB7为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IIC总线
    IIC_SCL_H();
    IIC_SDA_H();
}
void iic_start(void)
{
    IIC_SDA_H();
    IIC_SCL_H();
    delay_us(5);
    IIC_SDA_L();
    delay_us(5);
    IIC_SCL_L();
}
void iic_stop(void)
{
    IIC_SDA_L();
    IIC_SCL_H();
    delay_us(5);
    IIC_SDA_H();
    delay_us(5);
}
void iic_send_ack(void)
{
    IIC_SCL_L();
    delay_us(5);
    IIC_SDA_L();
    delay_us(5);
    IIC_SCL_H();
    delay_us(5);
    IIC_SCL_L();
    delay_us(5);
}
void iic_send_nack(void)
{
    IIC_SCL_L();
    delay_us(5);
    IIC_SDA_H();
    delay_us(5);
    IIC_SCL_H();
    delay_us(5);
    IIC_SCL_L();
    delay_us(5);
}
uint8_t iic_send_byte(uint8_t data)
{
    uint8_t ack;

    for(int i = 0; i < 8; i++)
    {
        if(data & 0x80)
            IIC_SDA_H();
        else
            IIC_SDA_L();
        data <<= 1;
        delay_us(5);
        IIC_SCL_H();
        delay_us(5);
        IIC_SCL_L();
        delay_us(5);
    }

    IIC_SDA_H();
    delay_us(5);
    IIC_SCL_H();
    delay_us(5);
    ack = IIC_SDA_READ();
    IIC_SCL_L();
    delay_us(5);

    return ack;
}
uint8_t iic_receive_byte(uint8_t ack)
{
    uint8_t data = 0;

    for(int i = 0; i < 8; i++)
    {
        data <<= 1;
        IIC_SCL_H();
        delay_us(5);
        if(IIC_SDA_READ())
            data |= 0x01;
        IIC_SCL_L();
        delay_us(5);
    }

    if(ack)
        iic_send_ack();
    else
        iic_send_nack();

    return data;
}
uint8_t iic_write_reg(uint8_t addr, uint8_t reg, uint8_t data)
{
    uint8_t ack;

    iic_start();
    ack = iic_send_byte(addr << 1);
    if(ack)
    {
        iic_stop();
        return 1;
    }

    ack = iic_send_byte(reg);
    if(ack)
    {
        iic_stop();
        return 2;
    }

    ack = iic_send_byte(data);
    if(ack)
    {
        iic_stop();
        return 3;
    }

    iic_stop();
    return 0;
}
uint8_t iic_read_reg(uint8_t addr, uint8_t reg, uint8_t *data)
{
    uint8_t ack;

    iic_start();
    ack = iic_send_byte(addr << 1);
    if(ack)
    {
        iic_stop();
        return 1;
    }

    ack = iic_send_byte(reg);
    if(ack)
    {
        iic_stop();
        return 2;
    }

    iic_start();
    ack = iic_send_byte((addr << 1) | 0x01);
    if(ack)
    {
        iic_stop();
        return 3;
    }

    *data = iic_receive_byte(0);
    iic_stop();
    return 0;
}
以上代码实现了STM32软件IIC的初始化、起始信号、停止信号、发送ACK信号、发送数据、接收数据、写寄存器、读寄存器等操作。其中,iic_init()函数用于初始化GPIOiic_start()函数用于发送起始信号,iic_stop()函数用于发送停止信号,iic_send_ack()函数用于发送ACK信号,iic_send_nack()函数用于发送NACK信号,iic_send_byte()函数用于发送一个字节,iic_receive_byte()函数用于接收一个字节,iic_write_reg()函数用于写一个寄存器,iic_read_reg()函数用于读一个寄存器。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需要修改这些函数来实现不同的IIC操作。

网友A(2023-04-19):
“将SCL和SDA引脚分别配置为复用推挽输出模式”
为什么不是配置引脚在OC输出模式呢?

发新帖 本帖赏金 4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