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使用STM32通过光敏转换光照数据

楼主(2023-03-30):
在这个示例程序中,首先初始化了ADC和GPIO外设。然后,在一个无限循环中,读取光敏电阻的值并输出到控制台。读取光敏电阻的值是通过配置ADC转换通道和启动ADC转换实现的。读取到的光敏电阻的值存储在一个变量中,并使用printf函数输出到控制台。注意,在这个示例程序中,我们假设连接到ADC的光敏电阻连接到了PA0引脚。
#include "stm32f4xx.h"

int main(void)
{
    // Initialize ADC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
    ADC_InitStruct.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ADC_NbrOfConversion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
    ADC_Cmd(ADC1, ENABLE);

    // Initialize GPIO for photoresistor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Infinite loop to continuously read photoresistor value and output to console
    while(1)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84Cycles);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uint16_t adcValu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printf("Photoresistor Value: %d\n", adcValue);
    }
}

网友A(2024-02-05):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网友B: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

网友C: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D: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E: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F:
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

网友G: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H: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

网友I:
对于环氧树脂而言,一般把导热系数为0.5W/M·K的导热性能已经被定义为高导热

网友J:
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