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r Control]
STM32Cube的X-CUBE-SPN12低压双刷直流电机驱动软件开发指南

楼主(2023-03-30):
STM32Cube的X-CUBE-SPN12低压双刷直流电机驱动软件开发指南

网友A(2024-01-13):
电梯直达
跳转到指定楼层楼主
szt1993|中级工程师 楼主  楼主 | 2023-3-30 20:43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ST, STM, STM32, stm32cube, 低压
STM32Cube的X-CUBE-SPN12低压双刷直流电机驱动软件开发指南

网友B: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C: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D: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

网友E: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F: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

网友G: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H: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I: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J: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