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电脑不识别

楼主(2023-03-30):
JET51仿真器电脑不识别了怎么解决呀?

网友A:
把驱动卸载了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B(2024-09-26):
USB接口是否损坏或脏污,尝试更换不同的USB接口连接仿真器。

网友C:
更新或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D:
检查仿真器与电脑之间的连接线是否完好,有无断裂或损坏,尝试更换一条新的连接线。

网友E:
检查仿真器电源已正确接通

网友F:
更新驱动程序

网友G:
当前操作系统的版本是否与JET51仿真器兼容。如果发现版本不兼容,考虑升级操作系统或更换与当前操作系统兼容的仿真器版本。

网友H:
重新配置仿真器

网友I:
重启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