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基于STM32F411 Nucleo板的Broadcom Wi-Fi开发套件的快速开始手册

楼主(2023-03-30):
基于STM32F411 Nucleo板的Broadcom Wi-Fi开发套件的快速开始手册,方便新手快速学习!

网友A(2024-05-16):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

网友B:
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

网友C:
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

网友D: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

网友E: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F:
电流要增大

网友G: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H: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

网友I: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J: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