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通过WIFI实现PLC控制的ODE功能包

楼主(2023-03-30):
通过WIFI实现PLC控制的ODE功能包

网友A(2024-05-16):
在其他的交流电流环路都布置好后再放置

网友B: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C: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D: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

网友E:
发射出过量的电磁干扰(EMI)

网友F:
典型的转换时间大约是50ns

网友G: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H: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I: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J:
输出整流器交流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