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mosfet击穿

楼主:
使用的2ED020I12FA驱动一个单相逆变H桥的4个mosfet管,运行一小会儿后会有一路桥臂击穿。通过示波器发现,虽然预留了死区,但上下管导通时另一个管会有很大的尖峰。分析认为是尖峰过大令本来关闭的mosfet管导通,导致电路短路,击穿mosfet。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办法能改正?
  另外,R32、R33试着改成12R,波形没有改善。
2ED020I12FA
GS间电压值

网友A(点评):
打印成pdf文件再传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会操作。

网友B(2023-03-31):
这图还能在清晰点不

网友C:
还能搞个更模糊的图上来?
想看都没法
另外 PCB 图IGBT 部分也发来看看
你的驱动电源 波形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能搞个更模糊的图上来?
想看都没法
另外 PCB 图IGBT 部分也发来看看

真不好意思,这图上传上去就这样,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D(点评):
打印成pdf文件,然后把文件传上来就很清楚了

网友E:
击穿大部分是因为过压,小概率是因为电容影响。

楼主(点评):
请教同行,他们表示过驱动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是不是真的?

网友D:
原理图的MOS管使用了BJT的符号,管子的型号又看不清,假如三极管符号的基极是MOS管的栅极,那么上下二个管子的栅极直接连在一起,而楼主说加了死区控制,不知道这个死区是怎么实现的?
下面是2ED020I12FA规格书的截图,可知要加死区,上下桥臂的MOS管的栅极须单独驱动和控制。我的意思是楼主的电路根本无法实现死区控制。
驱动一个H桥,需要二片2ED020I12FA,这个芯片不能省。

楼主(点评):
多谢坛友赐教,学习吸收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不好意思,这图上传上去就这样,实在不好意思。

装个福昕pdf阅读器,会生成一个虚拟打印机,在打印的时候,选择这个虚拟打印机就可以打印出pdf文档

楼主(点评):
我回去试试看,现在在外面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