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灵动微 MM32电机 以 MM32SPIN06PF 为主控的空调外机方案介绍

楼主(2023-03-30):
空调即空气调节器,是指用人工手段,对建筑或构筑物内环境空气的温度、湿度、流速等参数进行调节和控制的设备。空调的结构包括:压缩机,冷凝器,蒸发器,四通阀,单向阀毛细管组件等。它是现代生活中人们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空调外机以  MM32SPIN06PF 为主控。

本产品使用高性能的 ARM® Cortex®­M0 为内核的 32 位微控制器,最高工作频率可达 96MHz,内置高速存储器,丰富的增强型 I/O 端口和外设连接到外部总线。本产品包含 1 个 12 位的 ADC、2 个比较器、1 个 16 位通用定时器、1 个 32 位通用定时器、3 个 16 位 基本定时器和 1 个 16 位高级定时器。还包含标准的通信接口:1 个 I2C 接口、2 个 SPI 接 口、1 个 CAN 接口和 2 个 UART 接口。 本产品产品系列工作电压为 2.0V ∼ 5.5V,工作温度范围 (环境温度)­40◦C ∼ 85◦C 常规型 和­40◦C ∼ 105◦C 扩展型。多种省电工作模式保证低功耗应用的要求。 本产品提供 LQFP64、LQFP48、LQFP32 和 QFN32 共 4 种封装形式。 根据不同的封装形式,器件中的外设配置不尽相同。

MM32SPIN06PF的勘误信息与相应解决方案

TIM 单边沿触发编码器计数异常

问题: TIM 的编码器模式可以配置 TIMx_SMCR 寄存器中的 SMS 来选择在 TI1 边沿计数、 TI2 边沿计数或 TI1 边沿和 TI2 边沿同时计数。无论配置为哪种计数方式,都会根据两个输 入信号的跳变顺序来产生计数脉冲和方向信号,计数器向上或向下计数,同时硬件对 TIMx_CR1 寄存器的 DIR 位进行相应的设置。 当设定 SMS = 011 时,计数器在 TI1 边沿和 TI2 边沿同时计数,DIR 位可以根据两个 输入信号的跳变顺序进行置位或清零,计数器也会相应的向上或向下计数; 当设定 SMS = 001 或 SMS = 010 时,计数器在 TI1 边沿或 TI2 边沿计数,DIR 位可 以根据两个输入信号的跳变顺序进行置位或清零,但计数器只会进行向上计数而不会进行 向下计数;

解决方案: 推荐设定 SMS = 011,使用 TI1 和 TI2 边沿同时计数模式。

LSE ready 位无效

问题: LSE ready 位 LSERDY 可能在外部晶振未达到稳定状态时就置位。

解决方案: 通常情况下,外部晶振会在 LSE 使能 3 秒后达到稳定状态(综合仿真和测试结果得到 的经验值)。在应用中,使能 LSE 后,可通过计数器计数 3 秒,即可认为外部晶振达到了 稳定状态。

ADC 多通道转换做窗口比较功能异常

问题: ADC 的窗口比较模式可通过软件设定 CMPCH 位选择监控通道。当 CMPCH 位选择 的监控通道通道值在设置的窗口比较范围内(CPMHDATA、CPMLDATA)时,状态寄存 器 ADSTA 的 ADWIF 位置 1。 在使用中发现当 ADC 只使能一个通道进行转换时,状态寄存器 ADSTA 的 ADWIF 位会根据 CMPCH 位选择的监控通道通道值与设置的窗口比较范围值进行比较并置 1 或清 0; 当 ADC 使能多个通道进行转换时,状态寄存器 ADSTA 的 ADWIF 位不会根据 CMPCH 位选择的监控通道通道值与设置的窗口比较范围值进行比较并置 1 或清 0,而是 根据 CMPCH 位选择的监控通道前一个转换通道的通道值与设置的窗口比较范围值进行比 较并置 1 或清 0;

解决方案: 当只使能单个 ADC 通道转换时,设定 CMPCH 位选择的监控通道与实际监控通道一 致;当使能多个 ADC 通道转换时,需要软件设定 CMPCH 位选择的监控通道为实际监控 通道的前一个转换通道。

例:ADC 使能 1、3、4、5 通道转换功能,使能通道 4 作为窗口比较功能,

参考伪代码如下: //初始化 ADC ADCInit(); //使能通道 1、3、4、5 通道转换功能 ADCChannelConfig(Channel_1|Channel_3|Channel_4|Channel_5); //设定 ADC 窗口比较的上下阈值 ADCAnalogWatchdogThresholdsConfig(Thresholds_High, Thresholds_Low); //配置窗口比较的通道为通道 3(实际有效为通道 4) ADCAnalogWatchdogChannelConfig(Channel_3); //使能 ADC 窗口比较功能 ADCAnalogWatchdogCmd(ENABLE);

CAN 在只听模式下会响应总线请求

问题: CAN 在只听模式下,会响应总线请求,发出 ACK 或 NAK 响应。

解决方案: 推荐使用其它模式。

MM32SPIN0x_q_Lib_Samples (1).zip

网友A:
这会才把空调的全程了解了一下,哈哈

网友B(2023-12-05):
请问楼主有空调外机的实际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