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灵动微以 MM32SPIN0280/MM32SPIN560C 为主控的便携式冰箱方案介绍

楼主(2023-03-30):
便携式冰箱是一种家居用品。顾名思义就是方便携带的冰箱,比传统的家用冰箱体积更小,更加节能,具备制冷和制热功能。

便携式冰箱压缩机,以 MM32SPIN0280/MM32SPIN560C 为主控。

本产品使用高性能的 Arm® Cortex®-M0 为内核的 32 位微控制器,最高工作频率可达 96MHz,内置高速存储器,丰富的 I/O 端口和外设连接到外部总线。本产品包含多达 2 个 3Msps 的 12 位 ADC、1 个 DAC、5 个比较器、4 个运算放大器、1 个 16 位通用定 时器、1 个 32 位通用定时器、3 个 16 位基本定时器、2 个 16 位高级定时器。还包含标 准的通信接口:1 个 I2C 接口、2 个 SPI 接口和 3 个 UART 接口。 本产品系列工作电压为 2.0V ∼ 5.5V,工作温度范围(环境温度)为扩展工业型 -40℃ ∼ +105℃。内置多种省电工作模式保证低功耗应用的要求

MM32SPIN0280勘误总结

DMA 多通道同时访问时可能出现数据读取出错

问题:

当有多个外设同时发起对多个 DMA 通道的访问请求,且任意一个或多个通道的访问 数据宽度配置成 8 位或者 16 位传输时,有可能会出现高优先级通道的读取传输出错。

解决方案:

可采取下列任一方法规避该问题: 1. 所有 DMA 通道均配置成 32 位数据宽度; 2. 软件保证同一时刻仅有一个外设发出 DMA 请求; 3. 如果芯片有多个 DMA 模块,则多个 DMA 模块同时使用时不会产生该问题。 *该问题在 C 版芯片中已修复。

ADC 外部触发源选择 CC4 或 CC5 时触发异常

问题:

当 ADC 的外部触发源选择 “TIM1_CC4 或 TIM1_CC5” (即 TRGSEL = 00101)或 “TIM8_CC4 或 TIM8_CC5” (即 TRGSEL = 01010)时,可能会出现 ADC 无法全部捕捉 到 CC4 和 CC5 的触发信号的情况;同时,对于触发的 ADC 采样,软件无法判断触发源是 CC4 还是 CC5 引起的触发。

解决方案:

可选择其中任意一路触发源 (CC4 或 CC5) 和 DMA 配合来模拟出两路触发信号, 举例说明如下,这里以 TIM1 为例,选用 CC4 触发,即 TRGSEL = 10000,如原本要在计 数值分别到达 400 和 800 时触发 ADC 采样,则可先将 TIM1_CCR4 设置为 400,待计数 器计数到 400 后,触发 DMA 搬运,通过 DMA 将 TIM1_CCR4 数值设置成 800;待计数值 计数到 800 后,再次触发 DMA 搬运,将 TIM1_CCR4 数值设置成 400,如此反复更新 TIM1_CCR4 的值。 *该问题在 C 版芯片中已修复。

ADC 注入功能异常

问题:

将事件注入触发模式进行配置并使能,事件开启转换后,转换过程状态有概率停留在 采样期间无法进入下一个状态。

解决方案:

无。在 B 版芯片上,不建议使用 ADC 注入功能。 该问题在 C 版芯片中已修复。

MM32SPIN0280_Peripheral_Samples (1).zip

网友A:
便携式就是用的半导体制冷片,功耗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