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定子绕线机调试的六大问题

楼主(2023-03-31):
    1、绕线机主轴逆变器过电压报警

    自动定子绕线机主轴变频器每次停车时在操作面板上产生oL过电压报警。用万用表测量输入侧电源电压,发现正常,所以问题锁定在逆变器设定的减速时间内。为了减少尽可能的惯量主轴停车,逆变器的减速时间将非常小,导致逆变器的频率急剧下降后,停车信号,电动机的同步转速也是非常低的快,因为大惯性的绕组电机,绕组电机的实际速度超过同步转速。绕组电机在发电机的状态下工作,使逆变器产生过电压报警。通过实际调试,本系统设定的减速时间为0。5S,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定子绕线机在减速时的惯性,保证不发生过电压报警。

    2、定子绕线机的缠绕伺服驱动器报警处理

    在调试过程中,缠绕机器人的主动电缆伺服驱动器经常显示故障报警。原因一般是编码器与伺服驱动器之间的通信不正常。伺服驱动器断电后,重新连接编码器和伺服驱动器之间的连接器CN2。再次通电后,故障免除。

    3、定子绕线机电缆伺服能力的设定

    通过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置电缆伺服的跟随能力。该参数值越大,方位指令执行误差越小,跟随能力越强;但是这个值被认为太大了。主动定子绕线机很容易引起振动,因此该参数值的设置要考虑定子绕线机本身和方位指令的跟踪。

    4、定子绕线机绕线取样周期的识别

    假设在调试过程中,发现定子绕线机的绕线布置会出现明显的一站一站现象,在每一个停歇周期中,行程时间很短,停止时间很长,导致紧接线度不一致。可以考虑将采样周期缩短至PLC扫描周期的两倍,并继续调试,发现电缆的布置可以顺利移动,不会出现停止和停止现象,电缆也更紧。

    5、绕线时的张力

    圆线在绕线时的张力由松弛辊上的绕线数来调节。绕制较细的圆线时,若张力值调整不当,将导致细线被拉长和绝缘。油漆脱落的情况,制造商应总结出不同圆线直径的合适绕组数。

    6、绕线时的张力

    卷绕机在卷绕扁线时的张力调整是通过调整盘式刹车片的气压来实现的。我们还应该总结出不同线宽对应的气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