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DO输出后端有必要加磁珠吗?

楼主(2023-03-31):
这个LDO后端输出加了个磁珠,有用吗?
会不会影响LDO的环路稳定性?
我自己觉得没啥用。

有作用,磁珠是减少信号被干扰,
不一定吧

网友A:
(1)这个LDO后端输出加了个磁珠没啥滤波作用,但调测电路有用:可以断开电源输出、测量负载电流、加个保险啥的。

(2)不会影响LDO的环路稳定性。

网友B:
调试时有用

网友C:
实际电路当中没有加磁珠的,感觉没有啥用。

网友D:
负载比较稳定,没有高频脉冲负载的没有必要,但可以提高系统整体稳定性。

网友E:
如果是单负载,不需要隔离防干扰的可以不加

网友F:
一般不用

网友G:
从来不加,留个封装做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