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LVDS 接口 的TFT LCD 色深问题

楼主(2023-03-31):
LVDS是TFT LCD显示屏的主要接口之一,相比于其他接口,LVDS接口传输数据更加快速,功耗更低。之前我们有介绍过LVDS接口,此次则讲讲LVDS接口的TFT LCD显示屏色深问题。

基本背景1. 对应产品:LVDS接口的TFT显示模块
2. LVDS 信号定义
LVDS(Low 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是一种低振幅差分信号技术;
LVDS TFT显示模块使用4或5对 LVDS信号, 提供封包了的RGB与同步信号作为输入以简化相关的连线。
3. LVDS显示接口信号类型
LVDS TFT显示模块有三种主要流行的接口种类分别是18bit, 24bit(JEIDA) 与 24bit(VESA)
它们主要差异是数据内容的排列方式,如下

  CLK+, CLK- 时钟信号
*1. R5, G5 & B5 是RGB信号中的 MSB (最高位)
*2. R7, G7 & B7是RGB信号中的 MSB (最高位)
4. 主机 与LVDS TFT显示模块的应用搭配

○=正常; △=只能显示18bit 色; X=颜色异常
问与答1. 系统启动时, 文字显示正常, 但进入系统桌面,颜色显示异常。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由于文字显示一般都只有黑色与白色,是有机会在接口不匹配的情况下清楚显示文字的,这种情况很大机会是LVDS接口模式匹配问题。 需复核户手册以确认主机与TFT显示模块的匹配性。
2. 如何判别是LVDS接口模式匹配问题?
由于不同的LVDS型号的显示数据排列方式有差异, 使用灰度条看较容易辨别相关情况。(请参考附录核对可能的出现的结果)

3. 如发现 LVDS 接口不匹配, 是否可以更改LVDS信号连接顺序来修正?
不可以。因为RGB数据信息是封装在LVDS信号中, 无法以接线修改来重排修正。
4. 18bit-LVDS 的主机 是否可以使用 24bit-LVDS(JEIDA)的TFT显示模块?
是可以的。让IN3+ 与 IN3- 保留开路便可(请参考相关手册)。但由于18bit-LVDS的信号是无法告诉显示模块显示”全白(FFFFFF)”, 所以最高可显示的白色是 “FCFCFC”。
5. 24bit-LVDS(JEIDA) 的主机 是否可以使用 18bit-LVDS的TFT显示模块?
是可以的。让IN3+ 与 IN3- 保留开路便可(请参考相关手册)
(注. 18bit-LVDS的TFT显示模块只能够显示18bit的色深)
6.   系统可以正常工作, 但是显示非常暗。到底是什么问题?
首先需要复查背光供电是否正确。可能是控制背光亮度的PWM信号较低让背光调节到比较暗的情况。也许是PWM有效电平弄反了,也有可能是主板输出18bit-LVDS信号到 24bit-LVDS(VESA) 的TFT显示模块造成模式不配的情况 (请看附录)。部分TFT显示模块提供模式设定选择, 需要确认是否连接了正确的选择电平(请参考相关手册)
结语注意主机与TFT显示模块的LVDS接口位数与模式设定,先分别确定好相关对应模式后再连接系统, 可减少不必要的异常发生。
附录1. 误送 24bit(JEIDA) 信号到 24bit(VESA) TFT 显示模块

2. 误送24bit(VESA) 信号到 24bit(JEIDA) TFT 显示模块

3. 误送 24bit-LVDS(VESA) 信号到 18bit-LVDS TFT 显示模块

4. 误送 18bit-LVDS信号到 24bit-LVDS(VESA) TFT 显示模块

                                       近期上架新品

型号:LMT050DNCFWU-NEC
分辨率:800x480
接口:HDMI
工作电压:12V
工作温度:-20°C ~ 70°C
外形尺寸:143.50mm x 81.00mm x 16.70mm
尺寸:5"
视窗:108.00mm x 64.80mm
触摸屏:C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