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例分析负极性全波整流电路

楼主(2023-03-31):
图4-21所示是负极性全波整流电路。电路中,T1是 电源 变压器,与正极性全波整流电路中的电源变压器一样;VD1和VD2是两只整流二极管,它们的负极与电源变压器T1的二次绕组相连;R1是这一全波整流电路的负载。
图4-21 负极性全波整流电路
1.电路特点和电路分析方法
(1)负极性全波整流电路与正极性全波整流电路一样,采用两只整流二极管构成一组整流电路,交流电压输入电路一样,不同之处是两只整流二极管负极与电源变压器的二次绕组两端相连接,而不是正极。
(2)负极性全波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分析方法和正极性全波整流电路相同,只是整流二极管导通时电流流向是从下而上流过负载电路,这一点在理解上有点困难。
2.判断正、负极性直流电压方法
从地线流出的电流流过整流电路负载电阻时,输出的是负极性的单向脉动直流电压,而电流经过负载流到地线则输出的是正极性单向脉动直流电压。
3.VD2导通电路分析
(1)当电源变压器T1二次绕组上端输出正半周交流电压时,VD1截止,同时二次绕组下端输出大小相等的负半周交流电压,使VD2导通。
(2)整流二极管VD2导通后的电流回路为:地线→负载电阻R1→整流二极管VD2正极→VD2负极→二次绕组下端→二次抽头以下绕组→二次绕组抽头,构成回路,如图4-22所示。
图4-22 VD2 导通电流回路示意图
(3)流过负载电阻R1的整流电流方向从下而上,所以这是负极性的单向脉动直流电压。
4.VD1导通电路分析
(1)在T1二次绕组输出的交流电压变化到另一个半周时,交流电压使VD2截止,整流二极管VD1导通。
(2)二次绕组上端输出负半周交流电压加到VD1负极,给VD1提供正向偏置电压,VD1导通。
(3)VD1导通后的电流回路为:地线→负载电阻R1→整流二极管VD1正极→VD1负极→二次绕组上端→二次抽头以上绕组→二次绕组抽头,构成回路,如图4-23所示。
图4-23 VD1 导通电流回路示意图
(4)由于流过负载电阻R1的整流电流方向从下而上,所以这也是负极性的单向脉动直流电压。
5.电路分析细节
关于这一负极性全波整流电路分析的细节说明以下两点。
(1)全波整流电路输出正极性还是负极性单向脉动直流电压,主要取决于整流二极管的连接方式,其判断方法是:整流二极管正极接电源变压器二次绕组时,输出正极性的单向脉动直流电压;整流二极管负极接电源变压器二次绕组时,输出负极性的单向脉动直流电压。
(2)在全波整流电路中,无论是正极性还是负极性的整流电路,电源变压器的二次绕组一定要有中心抽头,否则就不能构成全波整流电路。图4-24是负极性全波整流电路输出电压波形示意图,电路将交流输入电压的正半周转换到负半周。
图4-24 负极性全波整流电路输出电压波形示意图

楼主:
在全波整流电路中,无论是正极性还是负极性的整流电路,电源变压器的二次绕组一定要有中心抽头,否则就不能构成全波整流电路。图4-24是负极性全波整流电路输出电压波形示意图,电路将交流输入电压的正半周转换到负半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