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电解电容的电压处理

楼主(2023-03-31):
我们可能会发现在Nichicon的UVZ系列铝电解电容的数据手册中会出现“电压处理”(Voltage Treatment)这个概念。

当铝电解电容在没有施加电压的情况下长时间储存时,泄漏电流会增加并漂移到规格之外。如果电容已存放较长时间(通常超过2年),则应检查电容,以验证其泄漏电流是否仍在规格范围内。如果电容偏离规格,则需要通过对电容进行一次性改造或电压处理,使得电容的泄漏电流恢复到规格范围内。
电压处理也称为修复或再老化,其方法包括通过1kΩ电阻为电容施加额定电压30分钟。
对于已经转配于电路中的电容,可以将整个电路进行老化。

01. 如果输入电压是可调的或充电 电源 可变,操作的步骤如下:
  • 将输入电压设置为低值(约为额定电压的1/2)。
  • 施加电压10分钟。
  • 缓慢增加电压,到达到额定电压。
  • 施加额定电压30分钟。
02.当输入电压不可调时,可采用以下操作步骤:
  • 打开设备。
  • 施加电压30分钟。
  • 在进行电压处理时监测设备性能。
03. 当该铝电解电容未使用时,使用以下测试电路并通过以下步骤进行测试:
所需设备:
  • 直流电源(如有可能,可调)
  • 开关
  • 电压表
  • 1kΩ电阻
  • 计时器
测试电路: 安装程序:
  • 通过开关连接到电源。
  • 将1kΩ电阻连接到开关的另一端。
  • 电阻的另一端连接到电容的阳极或正极引线。
  • 将电压表连接到电阻上。
执行测试:
  • 将电源设置为电容额定电压。
  • 打开电源。
  • 关闭开关和启动计时器。
  • 施加电压30分钟。
  • 在进行电压处理时,监测电阻两端的电压。
  • 当泄漏电流LC=V/1kΩ满足电容器的规定泄漏电流时,表明其已经完成电压处理。
通常,如果电容在5°C至35°C的温度范围内储存时间在2年以内,则该电容可在没有进行电压处理的情况下使用。经过电压处理后,电容最多可再存储2年。如果超过额外的2年储存期,则应报废该电容并更换为新的元件。

楼主:
如果电容在5°C至35°C的温度范围内储存时间在2年以内,则该电容可在没有进行电压处理的情况下使用。经过电压处理后,电容最多可再存储2年。如果超过额外的2年储存期,则应报废该电容并更换为新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