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退耦器件

楼主(2023-03-31):
一、什么是退耦器件
  为实现多级之间浪涌保护的能量配合,我们一般都会在线路上串联适当的器件,这些器件就被我们称为退耦器件,退耦器件一般有电阻和电感,在信息系统一般选用阻性元件,因为这一类传输信号频率相对比较高,在不影响信号传输的前提下,退耦电阻的阻值越大越好;在电力系统一般选用电感。退耦电路能够有效的消除电路网络之间的寄生耦合。
二、退耦器件选择
  对于通讯等很多电路来说,为了更好地保护后续电子设备,一般设计两级保护电路,第一级采用GDT(气体放电管)对暂态过电压波大部分能量进行泄流,第二级使用后级TVS(瞬态抑制二极管)将过电压箝位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保证其残压不超过所保护设备的耐受电压。
但是实际上由于GDT与TVS的性能差异很大,在放电响应时间方面,GDT一般放电响应时间为微秒级,而TVS的响应时间为纳秒级。两者的放电时间相差很大,如果不增加辅助元件,那么必定是TVS先导通,而TVS管的通流量很小,无法完成泄放而被击穿,最终导致拦截雷电失效。
为了实现两级间的能量配合,使GDT在暂态过电压波到达TVS之前提前导通泄流,需要在两级保护器件级之间加装退耦元件。
加装退耦元件的目的在于延迟雷电流到达第二级的时间,同时也可加快气体放电管导通。
而退耦电阻阻值还要兼顾到对信号线路正常通信造成的影响,一般的原则是在保证SPD保护效果的前提下,尽量减小因加入退耦电阻而对信号线路正常通信造成的影响。选择TVS管时候,要注意它的分布电容值,对于高频的信号而言,线路中的分布电容不能过大,要不然会影响信号传输质量。
以下图为例,如下图是RS422浪涌保护电路设计原理图
  对于GDT,第一,根据保护电路工作电压来确定直流击穿电压,一般要求直流击穿电压为电路工作电压的1.5~2倍;第二,根据电路防护量级确定通流量,一般实际通流量要求是需要通流量2倍以上。
结合RS422的传输电性能以及设备耐压因素等特点,最终选择GDT型号为3RM090L-8。
  第二级采用瞬态抑制二极管TVS,使其残压限制在一个较低范围以内。通常信号传输线上TVS的击穿电压(VBR应高于信号线上传输的信号电压),在此前提下,VBR应尽可能选得低一些。
具体的来说:
第一步:根据保护电路工作电压,确定器件反向关断电压,这里直流供电,那么Vrwm≥V工作;
第二步:根据防护技术需求,确定TVS管箝位电压和功率参数;
第三步:对于有些快速电路,还要根据工作频率来确定TVS结电容
  最终,我们选定TVS管型号P6KE15A。
  通过理论计算出退耦电阻值。利用公式,R=(US-UC)/IS,其中,Us是线路上可能出现的暂态过电压幅值,由于线路上的暂态过电压幅值难以预料,所以一般用气体放电管的冲击启动电压代替,本试验中选用的气体放电管规格是直流90V的,冲击电压700V,即US=700V,UC是TVS的限制电压,Is是TVS的额定脉冲电流值。Is可以用TVS的稳态功率除TVS的限制电压UC得到,TVS芯片稳态功率为600W,限制电压为15V,那么IS=600/15。最终计算得到R=17.125Ω。
从减小插入损耗的角度,应减小电阻,但为了提高充气放电管跟TVS的匹配效率应该增大电阻。这只是理论计算,我们在实际电路当中还需要进行测试,最终来选取合适的电阻值。
三、最后
  在实际应用当中,退耦器件有时候不仅仅限制于电阻电感,电容、PPTC等都也可以作为退耦器件来使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增加的退耦器件不能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同时整个电路的通流量以后级电路来决定,当后级不能承受前级残余能量时,可以考虑增加一级保护,或者提高退耦阻抗。

楼主:
在信息系统一般选用阻性元件,因为这一类传输信号频率相对比较高,在不影响信号传输的前提下,退耦电阻的阻值越大越好;在电力系统一般选用电感。退耦电路能够有效的消除电路网络之间的寄生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