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一文搞懂IIC的原理、实现方式和工作状态(二)

楼主(2023-03-31):
一文搞懂IIC的原理、实现方式和工作状态(二)

(接上篇)

3、I2C通信方式的实现主要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

硬件实现
硬件实现主要包括选择合适的I2C芯片、电路设计和布线等。具体来说,需要选择符合I2C协议的芯片,例如MCU、传感器、EEPROM等,并根据芯片的数据手册设计相应的电路,包括电源、电容、电阻等。同时,还需要布线,将芯片的引脚连接到I2C总线上的SDASCL线上。
软件实现
软件实现主要包括编写I2C通信的驱动程序或库函数。在驱动程序或库函数中,需要实现I2C通信协议的各项功能,包括发送起始信号、发送从设备地址和读写控制位、接收应答信号、发送数据或命令、接收数据或命令、发送停止信号等。具体来说,需要使用相应的I2C库函数,例如STM32HAL_I2C_Master_TransmitHAL_I2C_Master_Receive等,在程序中调用这些函数实现I2C通信。
总之,I2C通信方式的实现需要硬件和软件的配合。硬件方面需要选择合适的芯片、设计电路和布线,软件方面需要编写相应的驱动程序或库函数实现I2C通信协议的各项功能。
4、特别提醒
  主设备通过发送从设备地址来选择要与之通信的从设备。从设备地址通常由7位二进制数组成,其中最高位为0,其余6位为从设备的地址。从设备地址的最低位并不是加上读写信号,而是表示读写操作的方向。具体来说,当最低位为0时,表示主设备要向从设备写入数据,此时称为写操作;当最低位为1时,表示主设备要从从设备读取数据,此时称为读操作。
图一 启始信号
图一   数据有效性
   在代码书写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在发送数据之前,需要发送从设备地址来选择要与之通信的从设备。

在发送数据时,需要按照协议规定的格式进行编码,并确保数据的有效性。

在发送完数据之后,需要等待从设备发送应答信号来确认是否正确接收到了数据。

在接收数据时,需要确保从设备发送的数据的有效性,并向从设备发送应答信号来确认是否正确接收到了数据。

在代码中需要处理可能出现的错误,如从设备没有正确接收到数据等情况,并及时处理这些错误。
5、IIC协议的主要缺点
   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速度较慢:IIC协议的速度受到硬件的限制,比如时钟频率、线路电容等,因此其传输速度较慢。

只支持短距离通信:IIC协议的传输距离通常不超过一米,因此只适合用于设备之间的短距离通信。

容易受到干扰:由于IIC协议采用的是串行通信方式,因此在传输过程中容易受到外部干扰,比如电磁干扰、信号衰减等,从而导致通信失败。

对电压要求较高:IIC协议对于电压的要求较高,必须保证主设备和从设备之间的电压匹配,否则可能会导致通信失败或设备损坏。

不支持多主机并行通信:IIC协议只支持一个主设备和多个从设备之间的通信,不支持多个主设备并行通信,因此在多主设备场景下使用较为不便。
综上所述,虽然IIC协议在芯片间通信中广泛应用,但其传输速度较慢、传输距离有限、容易受到干扰等缺点也需要我们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