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电子工程师必会的基本电路(二)

楼主:
                                                                                               电子工程师必会的基本电路(二)

3、防反接保护电路
图一 防反接电路
图二  防反接自动断电电路

防反接保护电路是一种用于保护电路的电子保护装置,它可以在电路中出现反接现象时自动切断电路,以保护电路以及电路中的元器件不被损坏。反接现象通常是由于电路中的电源极性接错或操作错误等原因引起的,会导致电路中的电流异常增大。反向保护电路可以通过检测电源极性的正确性来判断电路是否出现反接现象,并在出现异常时迅速切断电路,防止电流过大损坏电路元件。
防反接保护电路可以采用多种实现方式,其中常用的包括反向极性保护二极管、继电器保护电路、MOS管保护电路等。反向极性保护二极管是一种常用的防反接保护装置,它可以通过将二极管接在电路的正极和负极之间,以防止电源极性接错时电路中的电流异常增大。继电器保护电路和MOS管保护电路则是一种基于继电器或MOS管的开关原理,当电源极性接错时,电路中的继电器或MOS管会自动切断电路,以保护电路。
另外,现代电子设备中也常使用智能控制电路来实现防反接保护功能。例如,在电源设计中,可以通过添加控制器和传感器,实现对电源输入极性的实时监测和调节,当电源极性接错时,控制器可以自动切断电源输出,以保护电路和电路元件的安全运行。
总之,防反接保护电路是一种重要的电子保护装置,能够保护电路及电路元件的安全运行,防止电路出现反接现象时造成的损坏和安全隐患。

4、雷击浪涌保护电路
图三 共模浪涌抑制电路

雷击浪涌保护电路是一种用于保护电路设备的电子保护装置,主要用于防止外部因素(如雷击、浪涌等)对电路设备的直接或间接损害。在电力、通信、计算机等领域中,电路设备的稳定运行对于各种行业具有重要意义。当遭受到雷击、浪涌等异常电压时,电路设备的电子元器件可能会受到损坏,导致设备失效或短暂停机,严重的甚至可能导致火灾等安全事故。
雷击浪涌保护电路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检测电路输入端的电压波动,当电压超过预设的保护阈值时,保护电路会自动切断电路,以保护电路设备。常用的电路保护器材有:

避雷器:用于防止雷击,当雷电信号进入电路时,避雷器能够提供较低的电压通路,使电路上的电子元器件不受到雷击的损害。

浪涌保护器:用于防止电路输入端因浪涌干扰而受到损害,浪涌保护器可以在电路输入端提供一个较低阻抗的通路,使浪涌电流通过保护器,从而避免电路设备受到损害。

电源滤波器:用于去除电源中的干扰噪声和浪涌,保护电路元器件不受到过大的电压变化的影响。

瞬变电压抑制器:用于防止电路设备在电源开关等突发事件发生时受到损害,瞬变电压抑制器可以在短时间内将电路设备的输入端电压限制到安全水平。
总之,雷击浪涌保护电路是一种重要的电子保护装置,能够有效保护电路设备免受雷击、浪涌等异常电压的损害。在电力、通信、计算机等领域中广泛应用,对于保障设备的稳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网友A(2023-06-23):
图二中的MOS管的体二极管,在输入正负接反的状态下是无条件导通的。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