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机驱动参考设计包含 STSPIN32 和生产级PCB

楼主(2023-03-31):
PCB, ST, pc, pi, spi

STEVAL-CTM011V1的目标应用是最高达 250W 的通用工业压缩机,而 STEVAL-CTM012V1 符合严格的家电能效法规要求。这两款即插即用的参考设计很容易与主控系统整合,启动电机,并允许客户微调设置,获得最佳的性能。两个参考设计的平均能效都大于 96.5%。

这两款参考设计的核心组件都是意法半导体的 STSPIN32F0601Q电机控制SiP。该系统级封装集成STM32F031 Arm® Cortex®-M0微控制器和鲁棒性非常高的 600V三相栅极驱动器。微控制器支持根据终端应用的具体需求定制电机控制算法,栅极驱动器用于控制逆变器开关管。配套固件包括高效无传感器矢量控制(FOC)算法。该SiP是一款尺寸紧凑、热效率高的方形扁平无引线 (QFN)封装,可满足安全性和可靠性对爬电距离的严格要求。

参考设计里的离线AC/DC 转换器是一个VIPER122模拟转换器,集成了控制逻辑器件和 800V 耐雪崩功率电路。频率抖动技术可防止转换器干扰其他设备,固有的低功耗和轻负载突发模式操作有助于应用符合能效法规。

工业和通用250W STEVAL-CTM011V1参考设计的逆变级包括六个高鲁棒性的STGD5H60DF 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IGBT)。这些晶体管的设计旨在最大限度地提升高开关频率的能效,允许使用更小的电容和磁性元件。此外,封装的低热阻率还增强了晶体管的可靠性,并且紧密的参数分布有助于提高晶体管在大功率应用中并联安全性。

STEVAL-CTM012V1参考设计包含六个 STPOWER STD8N60DM2 600V N 通道 MDmesh™ DM2 功率 MOSFET。这些晶体管是包括零电压开关 (ZVS) 相移转换器在内的高能效转换器的理想选择,兼备高速、低损耗开关性能和低通态损耗。

生产级电路板设计可节省大量的开发时间,避免复杂的电路板布局和信号走线设计难题。11.2cm x 7.5cm的紧凑板尺寸有助于板子符合工业和消费设备的外形尺寸。

网友A(2023-09-05):
参考设计能发份给我吗,我作设计参考

网友B(2024-08-31):
STSPIN32F0601Q中的 STM32F031 微控制器根据应用需求执行电机控制算法。常用的算法是无传感器矢量控制

网友C: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D:
并且考虑到TVS相同的尺寸

网友E: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F:
当异常过压消失,恢复至高阻态

网友G:
微控制器、数字信号控制器和处理器都具有内部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H:
ESD电压一般超过导通电压

网友I:
模块电源选购灌封材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导热系数要能达到电子部件散热的需求,不过粘接能力不太强

网友J:
可能击穿开关器件,

网友K: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L: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