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SPIN32单Shunt BLDC电机控制器

楼主(2023-03-31):
STSPIN32可编程电机控制器/驱动器产品家族新增一款极具性价比的相电流单Shunt检测电机控制芯片--- STSPIN32F0B SiP (系统级封装)。这款理想的全合一新电机控制器可满足日益增长的电池供电工具的需求。

通过集成一个电流检测运算放大器,STSPIN32F0B节省了三相BLDC电机控制中的三个独立的线圈电流检测电阻,为用户功能提供更多的I/O端口。新驱动器内置一个48MHz STM32F031x6 *微控制器(MCU),能够运行6步电机控制算法以及应用级功能。

STSPIN32F0B有20个GPIO引脚,方便开发者使用MCU的内部功能,包括多达5个通用定时器、一个12位ADC和一个温度传感器。MCU还为用户提供I2C、UART和SPI端口。

STSPIN32F0B SiP包含一个三通道半桥栅驱动器,能够为外部MOSFET输出高达每通道600mA的电流,为电机供电。此外,新产品还集成一个3.3V DC / DC降压转换器和一个12V低压差(LDO)稳压器,为MCU、栅极驱动器和外部元件供电,进一步降低物料清单成本,提高系统整体能效。

其它集成功能包括自举二极管和保护机制,自举二极管为开关电源提供安全可靠的启动电压,在工况恶劣的工业应用中,保护机制确保电机稳定运转。保护功能包括实时可编程过流保护、交叉传导/直通防护、保护所有电源的欠压锁定(UVLO),以及过热保护。

为简化基于STSPIN32的应用设计开发,意法半导体为开发者提供一整套硬件、软件和固件工具,其中包括一系列用于有传感器或无传感器的BLDC电机控制的即用型6步电机控制算法。此外,准许用户进入STM32 Bootloader模式,便于无线(OTA) 更新固件,提高系统升级的灵活性,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STSPIN32F0B将电源电压范围扩展到45V - 6.7V之间,适用于多种产品,包括两个锂聚合物(LiPo)电池供电的便携式设备。为了在电机空闲时节省电能,待机模式可较大限度地延长电池续航时间,关闭给MCU供电的DC-DC转换器之外的所有电路。

网友A(2024-04-15):
减小检测部分与电压误差或电流放大器敏感的输入端之间的连接而引入的噪声

网友B:
引线越长,它能接收和传送的干扰信号频率就越低

网友C:
输入电压端上测得的值比它实际

网友D:
引线的长和宽影响它的电阻和电感量

网友E:
它们的放置要尽可能靠近

网友F: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G: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

网友H:
交流节点会引起特有的问题

网友I:
输入和输出电流环路连接的位置只能是相应的输入 输出电容的接线端

网友J(2024-08-31):
STSPIN32F0B 集成了一个电流检测运算放大器,简化了三相BLDC电机控制中的电流检测,减少了对三个独立电流检测电阻的需求,并释放了更多的I/O端口用于其他功能。

网友K:
STSPIN32F0B将电源电压范围扩展到45V - 6.7V之间,适用于多种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