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桥式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采集、放大

楼主(2023-03-31):
桥式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采集、放大
有一个压力传感器输出是0.1-1.5mv的信号(规格参数如图所示)需要采集放大这种mV信号,有没有合适的芯片可以推荐?
MCU +内置远算放大器 +24ADC +蓝牙这种芯片(类似蓝牙手环SOC芯片,可以采集一些物理量,比如心电,血样,血压,睡眠,情绪监测等;同时还带蓝牙功能;需要有串口不需要屏幕驱动)因信号太弱特别关注芯片信噪比,直流偏置,蓝牙低
PCB板子尺寸只有拇指指甲盖那左右大小(18*20mm),因此芯片集成度要高,体积要小;放大AD采集这种微弱差分信号,应该要用是称黄金那种电子秤那种芯片吧?信号太小了!
目前板子电池容量是20-30mAh,板子系统供电是锂电池3.7-4.2V降压到3.3V(是否需要加TL431这种基准芯片给芯片供电);这种微弱信号的采集放大除了电源要稳定、信噪比要高、直流偏置要小等还需要注意什么?是否有必要用24位的ADC有合适的芯片方案,推荐一下!

@cooldog123pp :板子太小了 SO8都大了 本来计划AD620的 国产的仪放芯片 不成熟
MCU+运放应该是常规的方案。

楼主:
看看有哪些好的信号采集放大电路  推荐一下

网友A:
HX711 AD+前置放大,便宜。

网友B:
用仪表运放放大能再进入MCU内部ADC采样处理

网友B:
24位ADC的单片机比较少吧 ,价格不便宜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X711 AD+前置放大,便宜。

首选!系统小,稳定!

网友D:
这种传感器由4个电阻应变片组成,是电子秤用的标准元件,有很多专用的IC,对应很多种标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传感器由4个电阻应变片组成,是电子秤用的标准元件,有很多专用的IC,对应很多种标准电路 ...

你有推荐的型号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有推荐的型号不

国产 海芯科技,价格很实惠,进口的 TI 和 AD 的,价格贵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HX711 AD+前置放大,便宜。

711没有IIC接口  我需要外挂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