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二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23-03-31):
  二极管是最早诞生的半导体器件之一,与电阻、电容、三极管等都属于在电子电路应用最广泛的元器件。不同于三极管的拥有两个PN结,二极管的内部只有1个PN结,制作时加上相应的电极引线及管壳进行封装即可。二极管的分类非常的多,按照半导体材料分类一般可以分为硅管与锗管,最简单的辨别方式就是就是使用万用表对二极管的导通压降进行测量,因为材料特性不同,锗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较低约0.3V,硅二极管较高约0.7V。

  二极管具有两个电极,阳极和阴极,在电路中一般用A和K来表示,A 表示阳极,K表示阴极,在电路中的主要工作特性就是单向导电性,导通时电流方向是由阳极通过管子流向阴极。
  二极管在电路中的第一个作用就是整流,我们都知道整流桥就是由4个相同的二极管构成的,整流桥就是利用二极管单向导电性,将交流电转换成单一方向的脉冲直流电,在整流电路中,二极管可以防止电流的倒灌,只能按照一个方向进行流动。

  二极管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开关作用,当给二极管加正向偏压时,处于导通状态,在加反向偏压时处于截止状态,在电路中起到接通和关断的作用,但是开关二极管都由一个反向恢复时间,这个时间越短越好,这个时间代表指开关二极管从导通到截止所需要的时间,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根据开关二极管的手册分析选型,开关二极管具有开关速度快、无触点、体积小等特点。
  二极管的第三个作用时续流,这个在很多的保护电路上可以看到,主要时配合电感性负载的电路,由于电感电流有突然的变化或减少时,电感二端会产生突变电压,这个时候为了防止感应电压烧坏电路中的其他器件,可以在电路中加入续流二极管进行感应电动势的释放,如继电器的控制线圈上就经常会用到续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时和线圈进行并联连接的。

  第四个作用就是稳压作用,稳压用的二极管也叫齐纳二极管,与上面的工作特性不同,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原理时利用反向击穿状态,电流可在很大范围内变化而电压基本不变的现象。稳压二极管的反向特性是在当反向电压低于反向击穿电压时,反向电阻很大,当反向电压临近反向电压的临界值时,反向电流骤然增大,称为击穿,在这一临界击穿点上,反向电阻骤然降至很小值,尽管电流在很大的范围内变化,而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却基本上稳定在击穿电压附近,从而实现了二极管的稳压功能。稳压二极管一般用在电路中起过压保护作用,或用来作为稳压器的基准。
  二极管还有还有就是检波、限幅度等容作用,检波是利用二极管将高频或中频无线电信号中的低频信号或音频信号取出来,如常用的检波二极管有1N34/A、1N60等,限幅有串联限幅和并联限幅。

网友:
支持楼主。第三段加上两个字。二极管可以(防止)电流的倒灌。

楼主(点评):
已改,谢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