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5.00元(功能说明)
[稳压电源] LDO与DC/DC说明与比较

楼主(2023-03-31):
  在电源系统中,常见的两种电源芯片类型就是DC-DC和LDO,这里将两种电源芯片进行说明和简单比较。
  LDO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的简称,如常见的LM系列的很多都是LDO芯片。为什么在名字前面要强调是低压差呢,因为LDO的工作时需要工作在低压差的电源系统中,也就是输入与输出的压差不会特别的大,否则LDO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压差Dropout是LDO选型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LDO具有固定电压输出和可调电压输出两种,固定输出电压如果3.3V,在LDO外围不需要两外接入反馈电阻,可以直接得到精确的电压输出,而可调输出的LDO,一般在芯片的外围接入一定阻值的反馈电阻,根据手册种的计算公式,可以反推出阻值来实现目标电压值的输出,这样在系统设计时就有一定的灵活性。LDO虽然外围电路非常简易,但是最大缺点就是功耗问题,如果负载电流较大,LDO就不得不面都自身发热的问题,因为输入输出之间的压差都会转换成芯片本身的功耗,变成热量,在采用LDO设计时,尽量避免过大电流,还需要考虑散热问题,如LDO的接地散热焊盘的设计与外围的通风情况等,LDO的温度参数有环境温度(TA)和节温度(TJ)等,在设计的时候,需要根据最大负载电流以及输入出输出的压差进行温度的计算,来决定是否可以采用LDO,或者时通过调节输入电压来实现温度的降低。降低了压差,也就是提高了工作效率,因为LDO的效率其实就是输入输出的电压比。

  DC/DC芯片相对比LDO,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作原理与电路结构,也叫脉冲宽度调制器,如常用的又TPS系列,DC/D电路一般分为三种:BUCK(降压型)、BOOST(升压型)、BUCK/BOOST(升降压型),相对较LDO,DC/DC电路相对复杂。 DC/DC芯片也有内置开关管与外置开关管两种,开关管一般是MOS管,作用就是提供脉宽。电路结构又分为连续导通模式(CCM)、非连续导通模式(DCM)与边界或边界线导通模式BCM),这里就不具体进行分析。DC/DC电路一般电压都是可调型,通过FB反馈电阻调节,电路的输出电流高、功率可以做到很大,并且没有LDO所遇到的要求低压差问题,效率一般也比较高,也可以有效控制散热。但是DC/DC因为是开关型电路,电源本身的输出纹波大,并且由于外围器件多的原因,不仅是PCB板面要更大一些,器件的价格也导致整个DC/DC方案的成本相比LDO要大很多,在电路的设计上,对于元器件的参数选择要求会更多一些,特别是在核心电感器与电容器的选型上,需要有一定的技术与经验积累,否则会导致整个电源噪音大、带载能力弱、无法正常工作等问题。

  是选择LDO还是选择DC/DC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定,除了以上说的考虑要素以外,电源的设计都要考虑到线性调节、负载调节和瞬变响应等问题。在很多产品种,喜欢在电源设计时,先将高压输入通过DC/DC降压,然后通过LDO进行小功率电源的稳压,这样即可以解决了LDO高压输入的热量大问题,又避免了DC/DC的纹波大、高噪音的问题。

网友A:
写的很详细

网友B(2024-04-19):
顶一下!HE9430 Dc_Dc降压 40V 3A 效率98%BUCK   有需要留言找我要规格书!

网友C:
LDO非常不好用,能不用就不要用,动态性能太差了。

网友:
集芯微电专注快速瞬态响应高PSRR低噪声LDO,经典7V/3A大电流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