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开关电源] 电源纹波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和测量方法(二)

楼主(2023-03-31):
电源纹波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和消除方法(二)

(接上篇)

3、电源纹波的测量
测量纹波首先地理解下面的2种概念:
     带宽(Bandwidth)是指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信号能够通过的最高频率或最低频率之差,通常用赫兹(Hz)表示。在电信和通信领域中,带宽是指信号的传输能力,表示单位时间内可以传输的数据量或信号频率范围。在电路和系统设计中,带宽是指信号的频率响应范围。
在通信领域,带宽是衡量通信系统传输数据能力的重要参数之一。带宽越宽,数据传输速度越快,传输容量也越大。例如,在数字通信系统中,带宽决定了系统的数据传输速率和传输距离。常见的数字通信系统如ADSLWi-Fi等都有不同的带宽,带宽越大,数据传输速率越快。
在电路和系统设计中,带宽是指信号的频率响应范围,通常用于描述滤波器、放大器、信号发生器等电路和系统的性能。例如,在放大器设计中,带宽决定了放大器能够放大的信号频率范围,带宽越宽,放大器的性能越好。
总之,带宽是描述信号传输能力或信号响应范围的重要参数,对于不同的应用领域,其含义和应用也有所不同。
  信噪比(Signal-to-Noise Ratio,简称SNR)是指信号与噪声的功率或电平之比,通常用dB(分贝)表示。在通信和信号处理领域中,信噪比是评估信号传输质量和系统性能的重要指标。
在信号传输中,信号是需要传输的有用信息,而噪声是指传输过程中不需要的干扰信号。信噪比是指信号的电平与噪声电平之比,表示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受到的干扰和噪声的程度。信噪比越高,表示信号相对于噪声的比例越大,传输质量越好。
在实际应用中,信噪比的计算和评估方法有很多种,具体的计算方法和定义也因不同的应用领域而有所差异。例如,在数字通信领域中,信噪比通常是指接收信号的功率与接收噪声功率之比,表示接收到的信号与噪声的强度比较。在音频处理领域中,信噪比通常是指音频信号的峰值与噪声水平之比,表示音频信号与噪声的强度比较。
总之,信噪比是评估信号传输质量和系统性能的重要指标,其大小反映了信号与噪声的强度比较,是衡量信号质量和系统性能优劣的重要依据。
图一 电源纹波
   知道了上面的2种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电源纹波,电源纹波是指电源输出的直流电平上叠加着的一种变化周期信号,其频率通常在10 Hz1 MHz之间。电源纹波的测量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示波器法:采用示波器观察电源输出的波形,通过测量波形的幅度和周期来计算电源的纹波电压和纹波电流。
多用表法:使用多用表或万用表,将其设置为交流电量程,接在电源输出端,测量电源的交流电压和电流,从而得到电源的纹波电压和纹波电流。
频谱分析法:采用频谱分析仪,将电源输出信号进行频谱分析,从中分离出电源纹波的频率和幅度,计算出电源的纹波电压和纹波电流。
专用仪器法:使用专用的电源纹波测试仪器,如电源纹波分析仪,该仪器可直接测量电源输出的纹波电压和纹波电流,并显示其频谱和幅度。
需要注意的是,电源纹波的测量应该在负载恒定、环境条件稳定的情况下进行,以提高测量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图二 实测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