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接入电流采样

楼主(2023-03-31):
逆变板上采样的电流信号可以随便连载FPGA上的IO吗,还是需要连载FPGA上带有ADC功能的IO口

楼主:
连载-》连在

网友A:
FPGA一般的IO都是数字电平,肯定要连接到专用ADC的IO。
ADC应该是采样电压信号,你的电流信号要通过负载转换成电压才能被采样。
FPGA对应输入管脚必须正确配置IO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