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如何驱动LVDS接口和MIPI接口的液晶屏?

楼主(2023-03-31):
硬件上是怎么做接口的呢?

网友A:
估计要RGB转LVDS/MIPI芯片了,貌似没直驱的

网友B:
增加bridge应该估计有机会

网友C:
接口,无非电平+速率!搞个TTL->LVDS芯片转接一下即可。若是双边控制,选用busLVDS搞定。

网友D:
好像没有直驱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像没有直驱的

200mV的摆幅,还想直驱?赶紧打消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