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190系列PWM应用

楼主(2023-03-31):
SWM190在应用 PWM 功能过程中,如需要对 PWM 的频率进行调整,需要向关闭对应的 PWM 模块,进行频率配置后,再打开对应的 PWM 模块。
如需要实现 PWM 实时的调整,则可以应用 PWM 的新周期开始中断功能,在中断中设置新的 PWM 周期,可以实现实时的 PWM 周期调整。

网友A:
把单片机产生的PWM方波幅值提到12V如何实现

网友B:
SWM190单片机输出PWM的最高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C:
如何通过定时器来实现pwm调光技术

网友D:
用SWM190单片机怎样产生频率可调的200khzpwm波

网友E:
pwm输出引脚是哪个

网友D:
SWM190可以产生多少路PWM呢

网友F:
用单片机产生PWM控制直流电机时PWM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B:
单片机输出PWM频率能达到几千赫兹吗

网友G:
PWM输出最大可以达到多少频率

网友H:
SWM190单片机如何设置pwm频率

网友I:
单片机的pwm输出电压怎么计算

网友J:
SWM190单片机PWM波最高能达到多高的频率

网友K:
这个pwm的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L:
求单片机输出占空比可调的PWM波程序

网友M:
PWM波的周期如何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M190单片机输出PWM的最高频率和占空比

最高可达到同频,占空比最高可达百分百

楼主:
引用 网友G:
PWM输出最大可以达到多少频率

60M

楼主:
引用 网友E:
pwm输出引脚是哪个

您可以查看数据手册

网友A:
SWM190单片机怎么输出6路PWM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SWM190可以产生多少路PWM呢

最高可达16路

楼主:
引用 网友L:
求单片机输出占空比可调的PWM波程序

您可以去百度网盘下载LIB库,百度网盘链接在首页

楼主:
引用 网友H:
SWM190单片机如何设置pwm频率

您可以下载LIB库,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其中通过PWM的分频和修改主频

网友N:
pwm1 pwm2互补什么意思?

网友O:
怎样才能将PWM信号线性转换成0-12V?

网友P:
单片机输出的PWM信号怎么实现功率放大?

网友Q:
带有PWM的SWM单片机型号有哪些

网友R:
怎么才能输出占空比可调的PWM

楼主:
引用 网友D:
SWM190可以产生多少路PWM呢

最高可达16路

楼主:
引用 网友R:
怎么才能输出占空比可调的PWM

您可以参考LIB库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PWM输出最大可以达到多少频率

和341系列同频,能达到150M

楼主:
引用 网友E:
pwm输出引脚是哪个

您可以参考数据手册的引脚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Q:
带有PWM的SWM单片机型号有哪些

每个系列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R:
怎么才能输出占空比可调的PWM

您可参考百度网盘LIB库的PWM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Q:
带有PWM的SWM单片机型号有哪些

SWM每个系列有PWM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