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SST26VF064B上不能执行写操作

楼主(2023-03-31):
SST26VF064B上不能执行写操作

楼主:
用SST26VF064B通过SPI与TMS320F28075微控制器连接。虽然我正在执行写启用,但我不能执行写操作。

楼主:
读状态寄存器和配置寄存器总是返回0

网友A:
检查JEDEC-ID序列

楼主:
在发送9FH命令后,应答是BEH 10H 37H

网友B:
理想情况下,应为BFH 26H 43H

楼主:
作为perSST26VF064B数据表。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我做错什么了吗?

网友C:
时序上满足要求吗

网友D:
在什么情况下读取的寄存器状态呢

网友E:
想要写入哪些寄存器呢

网友F:
这个是固定的指令吗

网友G:
这个应答值是错误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