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设

楼主(2023-03-31):
程序是用两个局部变量val1和val2的显示实验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seg[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define CONST 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void main(void)
{unsigned char x=1,y;

while(1)
{

y=x*CONST;
for(i=0;i<250;i++)//说明就说这句是用于点亮两个数码管的,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设,如果撤消这句话的话就直接显示50了,我这个程序的位码是没有错的,因为开发板的硬件是这样的,望大家指教下。

楼主:
{P1=seg[y/10];
P0=0x06;
delay(1);
P1=seg[y%10];
P0=0x07;
delay(1);
}
if(x<25)x=x+1;
}
}

网友A:
很简单的程序那,赶紧补一下C语言吧

网友B:
val1和val2在哪儿呢

网友C:
延时那么短,很快x就达到25了,然后不变了

网友C:
循环都去掉了,只执行一次了

网友D:
你这个for(i=0;i<250;i++) 就是不去除效果和你看到的一样 程序有问题

网友E:
楼上说得对,你在if(x<25)x=x+1后面再加一句 “x=1;”试试。

网友F:
if(x<25)x=x+1; else X=1;

网友G:
楼上正解

网友A:
可以具体的描述一下现象吗?

网友H:
这是单片机的常规做法的,没有为什么。

楼主:
啊,这样改思路差不多了

网友I(2023-07-26):
好好补习下c语言

网友J:
没看到val1和val2这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