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助听器中的声学技术

楼主(2023-03-31):
力受损后,每个频率损失程度是不一样的。人能听到的频率是20赫兹-20000赫兹。通常测试时通过125,250,500,1000,2000,4000,8000赫兹作为声音的低中高频段进行听力测试,评估患者的听力损失情况。正是由于每个频段的损失不一样,所以需要助听器根据听力图,缺多少补多少。如果只是简单的一刀切式的放大,可能会造成有些频率的声音过大或过小,还是听不清。比如按照高音损失的量去补,低音又太大了,耳朵受不了,即:声音小了听不清,声音大了又震耳朵。久而久之非但没有良好的效果还毁了自己的好的听力。所以助听器应该按照不同频段去给耳朵进行补偿。

目前市面上的助听器按照工作原理可划分为模拟机和数字机这两种,廉价的助听器或模拟助听器大都只有1个通道,也叫单通道,通道范围是125-8000赫兹。这是典型的一刀切。模拟器的工作原理比较原始,就只是单纯得把声音放大,自己可以主动调节音量,但是这类机器缺点很明显,很可能造成耳朵永久性伤害。如果这个播放器有3个音量旋钮,分别用来调整低频(125-1000赫兹),中频(1000-4000赫兹),高频(4000-8000赫兹)三部分的音量,那么他就是有3个通道。通道越多,声音调节的越精细,声音补偿效果越好,听的越清楚,越真实,越接近真耳效果。高端助听器一般都有15个以上的可调节通道。现在我们知道要得到好的助听效果,通道数量是最重要的。其次我们还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助听器降噪算法是必要的,声音本质上属于二维信号,除了音量还有频率的不同。因为人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对于声音的感知是不一样的,对声音的需求同样也是不同的,如果大家在欣赏轻音乐的时候,我们的声音信号一般都是集中在中高音频段,这时候高端助听器就要能够适当地曲解若低频信号,同时有效地增强高频信号,这样的话使音色听起来非常的清晰可感,如果我们在欣赏一些战争的场面的时候,这时候还可以话当的去增强低频的音量,使声音更加具有节奏感和震撼感。

RIC助听器是受话器外置的隐形耳背式助听器,相比传统耳背机来说:
1)自然提高增益和声输出,功率更强劲,可满足重度听力损失患者。
2)平滑的输出频响曲线, 整体响度更大, 容易达到补偿目标, 音质更优美。
3)频率补偿范围更宽(100~7000Hz),更好地利用频响范围,高频补偿更多。
4)麦克风和受话器间隔距离更远,有效消除声反馈。
5)受话器更接近鼓膜,声音更自然、逼真。
6)降低堵耳效应(对于耳模,由于麦克风和受话器位置更远,所以可应用更大的通气孔,对于耳塞,可选择开放或半开放式耳塞).
7)外观更小巧美观、隐蔽。
  RIE式助听器。又称分体式助听器,是受话器外置的机器。 助听器的接收器不再装置在耳背式助听器的机壳内,而是安装在耳塞中,这项耳道式授话技术的最大的优点是可以避免声反馈、佩戴、舒适、没有堵耳效应、音质好。Move RIE助听器凭借其精巧的外形、卓越的性能、开放式耳塞彻底消除堵耳效应等独特优势。比较适合低频好的听损人士,及大前庭用户。如果听力突然下降很多的患者不用因为助听器功率不够而整体换新只需更换一个大一点功率的受话器即可。高频增强:提高言语清晰度耳内受话器选配保存了部分耳道共振效应,提高高频增益是开放式验配的理想结果。耳道残余共振响应通常在2000-3000Hz之间----言语理解重要的频率范围。在该区域内,RIE只需要较少的增益就能到达理想的耳道声压级,这在背景噪音存在的情况下言语清晰度明显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