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一上电回复默认值

楼主(2023-03-31):
PIC24FJ单片机RTCC模块掉电后时钟不走,一上电回复默认值

楼主:
我看有的单片机带VBAT引脚,我使用的这款没有VBAT引脚,但是说明书说可以外部电源控制,我也根据说明书进行了相关设置,还是不好使,想问问大神问题在哪?单片机型号为PIC24FJ128GL306

网友A:
是不是这个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B:
我觉得这样的现象是正常的

网友C:
楼主需要接续前边的时钟计时吗

网友D:
我觉得中间不可以断电的

网友E:
已经完全断电了 当然就不能计时了啊

网友F:
这种现象没有问题的

网友G:
要用小电池提供给vbat用于维持rtcc工作啊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