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用3路PWM控制3个R\G\B的灯,实现彩灯

楼主(2023-03-31):
用3路PWM控制3个R\G\B的灯,改为PWM的占空比就可以实现彩灯显示,但是这个PWM占空比如何来调整 的?有相关的例子参考一下吗?

网友A:
没有get到你的问题点哎

网友B: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Uploads/Download/Library/00001606a_cn.pdf 有个这个应用笔记

网友A:
这个需要你提供你的芯片型号,你也可以使用mplab X ide中的MCC功能生成对应的PWM模块功能。

网友C:
这个应该很容易的,你配置好以后,要改占空比,就是往一个寄存器丢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D:
你可先看下怎么修改颜色   https://www.sioe.cn/yingyong/yanse-rgb-16/

网友E:
没有看懂楼主要表达的意思呢

网友F:
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A:
改为PWM的占空比?

网友G:
相关的例子是需要哪个呢

网友H:
彩灯显示比较复杂吗

网友I:
就是呼吸灯吧

网友G:
这个网上应该有很多的资料吧

网友J:
PWM占空比从0到100%。

网友K:
需要驱动芯片吗

网友I:
楼主查看一下开发板自带的

网友G:
没有说明具体的需求的

网友L:
呼吸灯实现不难的

网友L:
改为PWM的占空比的程序吗

网友I:
3个IO控制电路就行。

网友M:
PWM可以定时器实现

网友N:
去搜索一下pwm程序。

网友M:
就是正常的驱动LED吧

网友O:
PWM占空比有什么需求

网友P:
RGB灯是什么灯呢

网友Q:
修改寄存器配置就可以实现啊

网友R:
想随时都可以更改吗

网友L:
是想要三个不同的固定的占空比吗

网友A:
几个周期时候生效呢

网友S:
占空比可以不同 但是频率一定是一样的是吗

网友B:
这种例程很多 只不过您这个路数稍微多了一点

网友T:
呼吸灯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如何用PWM控制上千个彩灯渐亮渐灭?

网友Q:
怎么用单片机模拟PWM控制RGB灯颜色渐变

网友A:
LED灯采用PWM控制和普通控制有什么区别?

网友U:
要确定PWM的周期T和占空比D,确定了这些以后,可以用定时器产生一个时间基准t,比如定时器溢出n次的时间是PWM的高电平的时间

网友A:
用场效应管控制灯泡电路成本高了

网友G:
用单片机的PWM控制一个灯的亮度

网友V:
PWM的占空比越大,那么释放的能量越高,反之释放的能量越低,这样就会使得LED的亮度变亮或者变暗

网友W:
用PWM控制灯泡调光,灯泡有点闪的,为什么?

网友X:
如何利用PWM来控制LED灯的亮度

网友W:
通过程序判断后,调节PWM参数,进使LED亮度变化。

网友Y:
引用 网友B: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Uploads/Download/Library/00001606a_cn.pdf 有个这个应用笔记
...

这个比较简单易用

网友Z(2023-05-11):
这个只能是单色吧

网友AA:
在RGB LED灯中,每个LED灯都有一个红、绿、蓝三个引脚,通过调节这三个引脚的亮度可以实现各种颜色的混合。

网友AB:
用R G B 三色LED合成任何颜色及渐变

网友AC:
用三路pwm分别控制r、g、b的亮暗,组合出来的颜色就是千变万化的。

网友AD:
混合的颜色可以调节的吗

网友AE:
要使用3路PWM控制RGB LED灯,需要先了解RGB颜色模型和PWM的工作原理。

网友AF:
如果需要混合不同颜色,就需要三路独立PWM分别控制三种颜色。

网友AG:
用三路独立的PWM调光?

网友AH:
如果只用一路PWM控制三个颜色,则三种颜色亮度始终一致,混合出来就始终近似白色了。

网友AI:
驱动芯片也是通过调节三色灯的PWM脉宽进而调节每个LED灯的亮度

网友AJ:
在控制RGB LED灯时,可以使用PWM技术来调节每个LED灯的亮度,从而实现不同颜色的混合。

网友AK:
将PWM信号输出到指定的引脚?

网友AL:
三色灯是怎么实现呢

网友AM:
而不是PWM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