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单片机立即复位

楼主(2023-03-31):
我用的是PIC16F84A , PIC16F87做的单片机程序。
很奇怪的。接了一个MAX202芯片。我只要在MAX202的RS232接收脚(13脚)加一个5V电平。应该是MAX202的12脚输出一个低电平吧,另外MAX202的这个脚接到了PIC16F87单片机的7脚(RB.1)。
只要MAX202输入一接高电平, PIC16F87单片机就立即复位了。

楼主:
而且复位后,把寄存器OPTION_REG 就置为全0 了

网友A:
看错了,12脚是ROUT,输出是TTL电平。

*******************
复位就正常了。
没搞定232电平吧?MAX202的低电平是负压。

楼主:
是的,是 TTL电平。按说引脚一直加TTL电平的 低电平,单片机不应该复位的。

楼主:
很奇怪。 我是用这个脚去做串口数据接收的。 平时都正常。

楼主:
但是只要这个脚一直是低电平,单片就就复位了。而且是 从0000地址开始运行。

楼主:
我本身中断这些都没有打开,芯片上电后默认都是关闭的

网友B:
是不是非法复位了啊

网友C:
复位的时候电压拉低了吗

网友D:
是不是功率不够呢

网友E:
复位之后都变成什么了呢

网友F:
复位之后会有默认值

网友G:
复位后电压拉低了吗

网友H:
我用过16F876,遇到过类似问题,UART口的RX端一受到干扰时也会发生莫名复位的现象

网友I:
这个是单片机的问题吗?

网友F:
查看vcc和gnd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这个是功耗的问题吗?

网友F:
是死机还是重启?

网友J:
看门狗复位方式?

网友K:
PIC16单片机的中断问题?

网友L:
要设置看门狗的喂狗时间,在系统运行以后也就启动了看门狗的计数器,看门狗就开始自动计数

网友M:
单片机复位后是不是一定会自动廷时???

网友N:
低电压复位了?

网友M:
是个硬件复位了吗?

网友O:
如果开启了看门狗,需要喂看门狗来解决一下。

网友P:
电源功率和去耦都要考虑,PIC我感觉是这样的,由于晶振回路是低功耗设计的,所以很容易复位。
我们经理过,后来加了看门狗和很多措施,还是不很稳定,最后产品取消了。好像我们用的是873吧,改用873A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