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开始发的数挺正常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出错

楼主(2023-03-31):
串口开始发的数挺正常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出错

网友A:
程序出错了吧

网友B:
对,程序出错了才导致通信出错吧

网友C:
应该不会吧 我用的是SPRINTF打了 用串口直接输出来的

网友B:
是程序,我出现过,打一段时间后出错 可过了一段时间又正常

网友D:
时钟用的啥?

网友E:
楼主通过什么看出数据错了?确定是通讯的问题么

楼主:
的确是程序错了 哈哈 都是高手 看数据话当然是发到电脑上的串口工具看拉

网友F:
发的数据太快了有些数还没来得及发出去吧,呵呵

楼主:
是啊,又有新的数据盖了前面的数据

网友G(2023-07-25):
是不是速率不够发生阻塞了

网友H:
是不是程序跑飞了,或是传输有干扰了导致的

网友I:
楼主确定现象的这样的?建议联系官方查硬件吧

网友J:
咋没有结果,不是都说程序问题了吗,跑得太快了

网友K:
一般情况先硬件再软件确认

网友L:
你这个问题是硬件造成的吧

网友M:
最好不要在读串口的函数里直接处理数据,这样很容易丢失数据。

网友:
通信协议不正确可能导致通信数据出错

网友N:
串口线是否正确连接、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O:
是否使用了USB转串口?

网友P:
在连续发送数据时,可能需要适当的延时以确保接收端能够正确处理数据

网友Q:
如果发送端连续发送大量数据,而接收端无法及时处理,可能会导致接收端的缓冲区溢出,从而出现错误的数据。

网友R:
可以尝试增加串口缓冲区的大小或调整数据发送速率来解决该问题

网友S:
可以检查一下通信协议是否正确,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T:
如果发送端发送数据的速度过快,而接收端处理速度较慢,可能会导致错误数据的接收。

网友U:
阻塞发还是中断方式发送数据?

网友V:
确认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设置是否一致

网友W:
可能是由于发送端和接收端之间的数据传输速度不匹配,导致部分数据丢失

网友X:
检查串口转USB模块、连接线等硬件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Y:
串口通信可能会受到周围环境中的电磁干扰影响

网友Z:
硬件是否出现故障

网友AA:
如果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不一致,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AB:
在串口通信中,数据可能会丢失或出错

网友AC:
可以检查一下数据传输速度是否匹配,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Q:
解决缓冲区溢出问题

网友AD:
软件编程错误可能导致通信数据出错。

网友AE:
如果数据传输速度不匹配,可能导致通信数据出错。

网友AF:
串口通信需要发送和接收端的波特率相匹配

网友AG:
硬件连接不稳定可能导致通信数据出错。

网友AH(2023-09-06):
最好不要在读取串行端口的函数中直接处理数据,因为这很容易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AI:
一般情况下,硬件确认后再进行软件确认

网友AJ:
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网友AK:
是因为程序跑掉了还是因为传输受到了干扰

网友AL:
我不这么想。

网友AM:
房东证实是这样的现象。

网友AN:
房东是怎么看数据不正确的?

网友AO(2023-10-07):
这是我以前遇到过的一个程序。

网友AP:
串口线是不是精确毗连、电源是不是不乱

网友AQ:
可以测验考试增长uart缓冲区的巨细或者调解数据发送速度来办理该問題

网友AR:
确认发送端以及接收端的波特率设置是不是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