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和数码管共用一个IO口

楼主(2023-03-31):
大神给个单片机的IO口分时复用的实例
比如按键和数码管共用一个IO口

网友A:
数码管和按键一起的太多太常用了

网友A:
现在单片机都很便宜,用得着那么省么

网友B:
可以用锁存器

网友C(2023-07-26):
目的是啥呀?为啥要共用?

网友D:
现在单片机外设都很强大,尽量能不复用就不复用,稳定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