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换WIN7 64位的S-LAB2不能用

楼主(2023-03-31):
换WIN7 64位的S-LAB2不能用

网友A:
以前能用?

楼主:
对啊,以前的电脑都是XP的,单位电脑换WIN7 64位的,不知怎么搞的,S-LAB2不能用

网友B:
提示什么啊

网友C:
提示USB通信错误

网友D:
你说的太简单,还有什么信息

楼主:
所有LED都不亮了,估计是内部固件坏了。
再拿到XP下,也不行了。

网友E:
不对啊,不支持也不能坏了固件呀

网友E:
你需要更改一下兼容模式的,不然是用不了的。

网友F(2024-09-26):
S-LAB2软件是否支持Windows 7 64位系统。有些旧软件可能不支持较新的操作系统版本或64位架构。

网友G:
如果S-LAB2不支持Windows 7 64位,考虑寻找替代软件或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H:
以兼容模式运行

网友I:
卸载并重新安装S-LAB2软件

网友J:
在“兼容性”标签页中,同时勾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序”

网友F:
确保Windows 7系统已更新到最新补丁和更新。

网友K:
检查驱动程序还有其他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