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IXH6外扩32位SDROM

楼主(2023-04-01):
GD32F450IXH6外扩32位SDROM,同时驱动7寸LCD,好多引脚冲突,怎么个接法?

网友A(2023-06-07):
引脚冲突的话,可以控制使能端,就可以的

网友B:
用更多的IO引脚的MCU呗

网友C:
I2C expander来扩展I2C总线试试

网友D:
在连接LCD时,用SPI或MCU接口来连接

网友E:
引脚冲突就不好弄了,容易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F:
应该是外扩SDRAM吧?

网友G:
扩个16位的就行了,32位的肯定会出问题的。

网友H:
换个大点的RAM,就别扩SDRAM了。

网友I:
可以接在一起吧,然后控制存储或者屏的时候,他们的时序肯定不对的,不对就可以让其不受控,不会影响的

网友J:
你只要控制端不接在一起就好了,IO的数据端可以接在一起的

网友K:
你可以这样想,就和数码管驱动一样,数据段接在一起,控制端分开就可以实现多个数码管的控制

网友L:
你用2片MCU吧,就不会冲突了

网友M:
是因为你MCU的IO不够导致的,换个多IO的MCU试试,也许能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