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 与 TTL 引脚相连要加限流电阻吗?

楼主(2023-04-01):
MCU TX  RX 与 MAX485 的 RX TX 相连,看到有的电路串入电阻 ,为什么呢?
什么情况要加电阻?谢谢各位大哥!

阻抗匹配用的,消除振铃
楼主不妨将线路原理图上传一下。

网友A:
一般不用加,电平都是兼容的。
如果是两个板子,建议加上几十欧的电阻,以防接错损坏

网友B:
串阻作用一般有几种:
1、阻抗匹配,这个主要针对传输线,RS485应该够不着
2、限制电流,起防护用,因为485有可能外部走线,雷击等场景有感应电压,但是你这个应该也不至于
3、调试焊接用
你这个因为是MCU到485芯片,第2种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