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颗可以输出互补PWM强电流的MCU

楼主(2023-04-01):
就是IO口可以直接驱动PMOS和NMOS的

mini51

网友A:
没有这样的MCU芯片,功率MOS管驱动需要专用芯片

网友B:
变一下思路

网友C:
有集成驱动的MCU,价格也不贵。

网友D:
看你PMOS和NMOS功率多大,一般20A以下的小功率MOS管,MCU都可以直接驱动,MCU端口20mA驱动能力,我都是直接驱动,2A的MOS管,开关频率KHz级别,MHz级别MCU端口驱动能力不足。另外,电子烟现在有集成MOS管的专用电子烟芯片,就是MCU+MOS管。

是集成MOS的可设置两路互补PWM的吗?

网友E:
都要外接MOSFET的,通用MCU不是功率器件,输出电流有限。可以考虑使用STC8H1K08,4路独立互补PWM输出+硬件死区。

网友F:
楼主一个贴子一个问题,发在了多个论坛,真是不厚道。

网友G:
Holtek 家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