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60的I2C通讯

楼主(2023-04-01):
1.目标用华大HC32F460的 I2C通讯连接一个温度感应模块,读取存储温度模块的数据
已知:        温度模块I2C引脚接芯片端口 SCL->PE2    SDA->PE3 地址引脚接芯片 A0->PE6 A1->PH2 温度模块通讯地址0x49

I2C通讯使用的华大官方例程,但是现在发现我状态寄存器SR读不到变化,卡死在信号状态等待那里了,导致数据读取不出来int32_t main(void)
{
    uint8_t u8TxBuf[E2_PAGE_LEN];
    uint8_t u8RxBuf[E2_PAGE_LEN];
    uint32_t i;

    for(i=0ul; i<E2_PAGE_LEN; i++)
    {
        u8TxBuf[i] = (uint8_t)(i+1u);
    }
    memset(u8RxBuf, 0x00, E2_PAGE_LEN);

    /* 初始化*/
    BSP_CLK_Init();
    BSP_LED_Init();
                I2C_A0A1_Init();

    /*  初始化I2C端口 */
    PORT_SetFunc(I2C_SCL_PORT, I2C_SCL_PIN, I2C_GPIO_SCL_FUNC, Disable);
    PORT_SetFunc(I2C_SDA_PORT, I2C_SDA_PIN, I2C_GPIO_SDA_FUNC, Disable);

    /*  启用I2C外设时钟 */
    PWC_Fcg1PeriphClockCmd(I2C_FCG_USE, Enable);

    /*  初始化I2C外设并启动功能 */
    E2_Initialize();

    /* I2C内存写入*/
    I2C_Mem_Write(E2_ADDRESS, DATA_TEST_ADDR, u8TxBuf, 1u, TIMEOUT);

    /* 5mS delay m*/
    Ddl_Delay1ms(5ul);

    /* I2C存储器读取*/
    I2C_Mem_Read(E2_ADDRESS, DATA_TEST_ADDR, u8RxBuf, 1u, TIMEOUT);

    /* 比较数据 */
    if(0x01u != u8RxBuf[0])
    {
        /* e2prom byte write error*/
        while(1)
        {
            BSP_LED_Toggle(LED_RED);
            Ddl_Delay1ms(500ul);
        }
    }

    /* 5mS delay */
    Ddl_Delay1ms(5ul);
    /* 写入数据 */
    I2C_Mem_Write(E2_ADDRESS, DATA_TEST_ADDR, u8TxBuf, E2_PAGE_LEN, TIMEOUT);

    /* 5mS delay*/
    Ddl_Delay1ms(5ul);

    /* 读取数据*/
    I2C_Mem_Read(E2_ADDRESS, DATA_TEST_ADDR, u8RxBuf, E2_PAGE_LEN, TIMEOUT);

    /* Compare the data */
    for(i=0ul; i<E2_PAGE_LEN; i++)
    {
        if(u8TxBuf[i] != u8RxBuf[i])
        {
            /* e2prom page write error*/
            while(1)
            {
                BSP_LED_Toggle(LED_RED);
                Ddl_Delay1ms(500ul);
            }
        }
    }

    /* e2prom sample success*/
    while(1)
    {
        BSP_LED_Toggle(LED_GREEN);
        Ddl_Delay1ms(500ul);
    }
}

楼主:

时钟的原因 我设置的高速时钟 倍频50 分频后 超过PLCK3的50hz范围了  时钟设置错误不给提示 得调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