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IO串接电阻采集电压分析

楼主(2023-04-01):
                                                                STM32单片机IO串接电阻采集电压分析
如下图所示电路输出点评,在PA0出测得示波器波形如下,为什么会有200K左右的脉冲波形,是产生震荡了吗,震荡源出自哪里?PA0割断没有脉冲波形的,尝试了PA0配置成输出输入都存在该波形。

网友A:

波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