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Usart2就进入不了中断

楼主(2023-04-01):
使用PIC18F25K80的ECCP功能和Usart2功能  单独使用都正常  两个一起工作  Usart2就进入不了中断,两个的中断都设置为低优先级中断

楼主:
void CCP_Init(void)
{

    T1GCON = 0x00;
    T1CON = 0x24;           // FOSC/4  TMR1关闭
    TMR1H = 0;
        TMR1L = 0;                                //定时器1清0

    TRISBbits.TRISB4 = 1;   // 设置RB4为输入,CCP1
    CCP1CON = 0x05;         //捕捉上升沿
    CCPTMRS = 0x00;         //TMR1
    PIR3bits.CCP1IF = 0;        //
    PIE3bits.CCP1IE = 1;       //使能CCP1中断
    IPR3bits.CCP1IP = 1;       //CCP1中断低优先
    TMR1ON = 0;
    TMR1ON = 1;            //开TMR1
}
void USART2_Init(void)
{
   BAUDCON2 = 0x08;
   SPBRG2 = 0x82;
   SPBRGH2 = 0x06;
   TXSTA2 = 0x04;
   RCSTA2 = 0x90;
   PIE3bits.TX2IE = 0;
   PIE3bits.RC2IE = 1;
   IPR3bits.RC2IP = 0;
}
上面是配置
下面是中断程序
void interrupt low_priority low_isr()
{
unsigned char data2;
if(PIE3bits.RC2IE && PIR3bits.RC2IF)
    {
        PIR3bits.RC2IF = 0;
        data2 = RCREG2;
        UsartCmd_** = Usart_Cmd(data2);
    }

//    if(PIE3bits.CCP1IE && PIR3bits.CCP1IF)
//    {
//        PIR3bits.CCP1IF = 0;
//        if((CCP1CON & 0x01)==1)
//        {
//            CCP1CON = 0x04;
//
//            TMR1ON = 0;
//            CP_HF = TMR1H;
//            CP_LF = TMR1L;
//            CP_H[CP_Sum] =   CP_HF *256 + CP_LF;
//
//            TMR1H = 0;
//                TMR1L = 0;                                //定时器1清0
//
//            TMR1ON = 1;      //开TMR1
//
//
//        }
//        else
//        {
//            CCP1CON = 0x05;
//
//            TMR1ON = 0;
//             CP_HF = TMR1H;
//            CP_LF = TMR1L;
//
//            CP_L[CP_Sum] = CP_HF *256 + CP_LF;
//            TMR1H = 0;
//                TMR1L = 0;                                //定时器1清0
//            TMR1ON = 1;
//
//            CP_Sum++;
//            if(CP_Sum>9)
//              CP_Sum = 0;
//        }
//    }

希望大神能指点一下

楼主:
CCP中断频率?

网友A(2023-05-13):
你确定你使用的是交叉串口线?

网友B:
在使用串口中断之前,需要先通过相关的寄存器设置开启中断。

网友C:
一般这种情况是引脚接线不正确引起的

网友D:
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接收的,用循环接完。

网友E:
检查中断优先级设置是否正确,尤其是多个中断同时存在时需要合理设置。

网友F:
对程序进行逐步调试,检查代码逻辑和中断处理流程是否正确

网友G:
接收中断要在中断函数内用RCIF查询

网友H:
在中断处理程序中及时清除相应的中断标志位,以保证程序正常执行。

网友I:
引脚接线检查了的没

网友J:
CCP频率多少? 如果太频繁的话, 可能确实会影响其他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