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2S1210 单芯片旋变数字转换器应用在伺服电机领域多吗?

楼主(2023-04-02):
AD2S1210   单芯片旋变数字转换器应用在伺服电机领域多吗?

网友A:
旋转变压器早就被光学编码器给淘汰干净了。1960年代设计的电路里面见过不少,1970年代设计的就没见过了。

你到底是学电子还是在学考古?

网友B:
电动汽车一般用旋变,轿车电子助力电机也是用的旋变,肯定是用专用芯片解码容易啦,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用专用解码芯片,自己搭电路写程序实现解码太麻烦了,而且难达到人家专用芯片的性能。
你看某创上这么贵都有买的,要是那么容易自己做解码方案谁还买这么贵的

网友C:
在定位精度不是特别高的场合,旋变有它的优势:抗冲击震动的能力很强,怎么颠都不会坏。光学编码器分辨率很高,可以用在位置精度要求高而冲击不大的场合,成本比较低。

网友D(2024-09-23):
有用这个做FOC的大神吗?

网友D:
有项目需要协助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