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4 PDMA严重问题

楼主(2023-04-02):
用PDMA 和DAC播放WAVE语音,  第一次可以正常播放, 再次播放就没有声音了, 尝试了很久,一直没有解决,重新开机又可以播放一次,   用官网的一个DEMO测试也是这样

网友A(2023-05-17):
检查连接线是否插好

网友B:
某些情况下,DAC参数可能会影响音频质量和播放效果

网友C:
是不是连接线损坏了

网友D:
可以尝试调整DAC的采样率

网友E:
连接不对也不行

网友F:
好好看看频率参数

网友G:
是不是程序那里逻辑不对啊?

网友H:
重新re inital。
比对第一次跑的暂存器,跟重设过後暂存器的值

网友I:
你可以用仿真的方式跟踪一下程序,看看如何运行的?为什么再次进不到播放逻辑之内

网友J:
你还是问问官方的FAE吧,打电话咨询一下

网友K:
程序都兼容吗?有可能官方用的不是这个芯片的板子吧

网友L:
是不是有线接触不良呢?但是听你描述的意思,好像跟线没啥关系

网友M:
是不是播放一次之后就死机了啊?真有可能会死机的,比如什么堆栈溢出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