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MounRiver compiler 不支持 #error?

楼主(2023-04-02):
RT,  如下预编译代码在MounRiver中报错。

  #if 1
    #error Please report error!
  #endif

网友A:
修改为if 0

网友B:
MounRiver 自带的代码吗?

网友C:
#error 就是要在编译期间报错,不然用这个来干嘛?!

网友D:
都#if 1了,条件满足了,自然报错了啊

网友E:
有可能是你的操作有问题的。

网友F:
这个错误是个什么现象

网友G:
把你的工程代码上传看看的。

网友H(2023-07-04):
根据需要更改条件编译指令的值和错误消息内容

网友I:
这个if 1 是你自己改的?

网友J:
正常来说这个定义好像是满足了,所以就会返回这些错误信息的

网友K:
可以删掉吧,这个提示没啥用啊

网友L:
你不让这段参与编译不就行了么